[綜合小家電] DVD瘟疫

楼主(2013-10-05):
DVD組成:是由交換式電源板DVD盤主控板面板,四大部分組成
這兩天收修幾台DVD,數量比往常多一點

不過電的最好吃,先查交換式電源板

22U/400VDC大電容爆漿,多因整流二極體短路造成交流竄入
連帶8腳 PWM 一起掛點

交換式電源板:電壓常見規格涵蓋在+5V、+12V、-12V公板之內
上述電壓只要出現任一組,代表變壓器之前PWM電路正常
CIKO老師面授  :依無電壓腳位往上游至變壓器之間查修

晶體代用,隨便啦! 都馬碰運氣說

急件交修,直接換新電源公板比較快速

下圖罕見規格:也可使用公板5V、+12V、-12V 撐過去
3.3V部分由5V串兩顆矽二極體供應、+14V就由+12V頂著

這甘是高雄午後雷雨中的機瘟

网友:
煙抽的蠻大的...跟我一樣

网友A:
手上也有一台 不過沒遙控器可以切換成NTSC制式 只能PAL黑白畫面跳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也有一台 不過沒遙控器可以切換成NTSC制式 只能PAL黑白畫面跳動

早年有歐規PAL問題,現在沒遇過這診狀
MINI戲院組,結合DVD與床頭音響功能,價格也不高
你那台黑白要不要殺肉再利用~

网友B:
popcorn 大真強,成堆成堆的修,佩服...
小弟那台主控板壞了,目前無解
大概永遠醒不來了...以後拿來殺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pcorn 大真強,成堆成堆的修,佩服...
小弟那台主控板壞了,目前無解
大概永遠醒不來了...以後拿 ...

噗!誤會大了~ 小弟專撿好吃的,功夫沒半撇

阿羅煞你比較厲害,專門挑戰高難度滴
如果決定殺肉,cd盤可以拆下來玩看看三顆馬達
阿杯的手提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