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下載] 最新 v59 電視公版 雙排 雙電源 +12v +5v 程序

楼主(2013-10-05):
最新 v59 電視公版 雙排 雙電源 +12v +5v  程序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535&highlight=V59

NTSC.V5951-2_M215HW01_HD_1920X1080_BG_KQ1002_Remote_TOPTECH_7K_8LOGO_130521(1).rar (2.61 MB, 下載次數: 147)

网友A:
請問
意思這板子可以免除5VBS跟只要用5V就可以啟動??
因為有些板子沒有12V~一線大廠!都用那13.XV 16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
意思這板子可以免除5VBS跟只要用5V就可以啟動??
因為有些板子沒有12V~一線大廠!都用那13.XV 16V~~

可以用降壓模塊~或昇壓模塊能解決你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降壓模塊~或昇壓模塊能解決你的問題

謝謝~小弟了解!!
只是如果比較貴一點~~這也是解決方式!少了降壓模組的工。
如果這可以接  5v他的面板應該只有5V~~除非它內建升壓模組!

网友C:
有要辦團購嗎?或是找塊可以接收數位電視的來辦團購,帶機5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要辦團購嗎?或是找塊可以接收數位電視的來辦團購,帶機5V

有阿以接收數位電視板 的公板 我ˇ好像有 PO給你看  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阿以接收數位電視板 的公板 我ˇ好像有 PO給你看  不便宜

PO文是有看到,我有再找好用又可接受的價位

网友:
請問樓主...

現行大部分是單8或雙8
我需要4ch 10bit的版本,
您有拿過4ch LVDS的驅動板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阿以接收數位電視板 的公板 我ˇ好像有 PO給你看  不便宜

我是對您之前貼的能改成智慧型電視那片比較好奇,有機會的話應該要入手一片來研究看看的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