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碟資料備份視訊教學影片

楼主(2013-10-06):
這部硬碟資料備份視訊教學影片是惠民寄給我的,有興趣的會員可下載學習。

各位會員不用發感謝文,有看到帖子上面的廣告嗎?直接用行動表示支持吧!上個月谷哥爬到了3分,看看這個月是否可以也有此好表現,大家在等待的同時也請多多幫忙喔!

硬碟資料備份視訊教學影片

网友A:
请问,这个只能在线播放,不能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只能在线播放,不能下载?

這是用下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是用下載的!

我用的是火狐狸浏览器,怎么老是提示MEGA的什么扩展,否则只能在线播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火狐狸浏览器,怎么老是提示MEGA的什么扩展,否则只能在线播放。 ...

可以正常下載
要不要您把問題視窗拍下來上傳給大家看看?

网友:
真是受用

网友(2013-11-06):
点击你提供的链接,出现如下界面时怎样选择操作?

我使用的浏览器是火狐,下载工具是IDM.

网友A:
点击下载,弹出的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点击下载,弹出的界面

這訊息是要安裝 Adobe Flash Player 的網頁附加元件,
點選 Get the Flash Player 安裝應就可順利播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訊息是要安裝 Adobe Flash Player 的網頁附加元件,
點選 Get the Flash Player 安裝應就可順利播放了 ...

我选择的是下载,不是在线播放,但是弹出的界面就只能让你在线播放。

网友:
測試了一下,用 ie 也不能下載,安裝 chrome 才能下載。

网友:
要安裝~Adobe Flash Player 的網頁附加元件
檔案可以正常下載

网友:
跟大家報告一下, 用 google 瀏覽器就很方便下載了, 再用 freemaker video convert 轉成 wmv
我以前都用 ghost 和 acronies 做硬碟 image , 但我不清楚有沒有像影片裡講的, 把整個磁盤都做成 image
這個有點像是那種硬碟維修工具(R-Studio), 將整個硬碟的每個磁區都讀進來, 存到 image 裡, 再從 image 開啟速度會快很多
很多硬碟資料拯救都是用這種方式, 但我很佩服他們把技術都做成了影片教學

网友:
我换另一台电脑(别人的电脑和网络),用的也是IE,估计是IE10,下载成功了。

IE6我尝试过,根本没戏。

网友:
請善用 MegaDownloader ,這軟體可以解決上面所有下載的問題。 自行google一下,就可以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