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易型電子負載試作

楼主(2013-10-06):
以前也作過電子負載給12V鎳氫電池放電用,不知道塞到哪裡去了!! 最近想做一個數位式的,慢慢收集資料和試驗...

雄爸的功率電晶體

電路圖 用CX1117-2.5V 取代 TL431

回收場的寶物10K數位電阻

萬用板

試用

网友A:
>回收場的寶物10K數位電阻
你說的應該是這個吧.

設備越來越讚了喔,看HP那台裝VFD的Power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收場的寶物10K數位電阻
你說的應該是這個吧.

這部電源要感謝 網友割愛還有 CIKO大幫忙才得以"復活"!!

网友B:
其實數位電源也可以變成數位電子負載機的......

因為電子負載機的電路可以算是數位電源的一部分的一部分.....把它從數位電源的線路中....用開關或Relay切出來就可以當電子負載機使用了...(也就是運用恆流控制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數位電源也可以變成數位電子負載機的......

因為電子負載機的電路可以算是數位電源的一部分的一部分.. ...

IMCRAZY大:
   我是要用來放電!! 可能的話可以設定電壓下限停止繼續放電!! 若是可以設定時間或是計算放電時間那是更棒了(空想!!) 對岸有做到 把放電時間曲線顯示出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實數位電源也可以變成數位電子負載機的......

因為電子負載機的電路可以算是數位電源的一部分的一部分.. ...

這台HP的E3613A要價不斐
還是乖乖地當電源供應器使用就好
http://www.home.agilent.com/zh-T ... mp;cc=TW&lc=cht

网友:
挖勒...太高檔了吧
一樣都是供應電源,價錢也差太多了
以前高中時代,用的數位電源供應器要價11K左右
就覺得很高檔了
沒想到這台更高階,如有機會可以複製線路出來
可以自己留著製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IMCRAZY大:
   我是要用來放電!! 可能的話可以設定電壓下限停止繼續放電!! 若是可以設定時間或是計算放電 ...

說到空想......其實我才是吧...........一直沒勁動手.....

你都焊接了好多東西了......我還只是............會嘴炮

你講的東西不難啦.....應該可以找到很多人都做過吧.....成品或套件應該都買的到才是.......

基本上你應該也做的出來啦....Trust me....You can do it!

但問題是....................我不Trust you
......開玩笑的啦.........相信你自己就夠了啦!!!

數位電源你都做的出來了.............哪有可能數位負載做不出來哩.....就好像都作爸爸了....卻還跟我說不知怎#$#%$#......思路有了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台HP的E3613A要價不斐
還是乖乖地當電源供應器使用就好
http://www.home.agilent.com/zh-TW/pd-836433- ...

老大你誤會了.....

我是指.......A大做過數位電源.......想叫他想辦法改那台機器..........不是說改HP那台啦....
我是也不相信A大功力那麼深厚....能夠改HP機器又不傷到它吧!!! 它應該有很多保護線路...反而不好搞!!且電路架構也不一定能拿來當負載機用!!

雖然我的本意也不是要他改LM317那個啦.......因我也不建議.........最好砍掉重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你誤會了.....

我是指.......A大做過數位電源.......想叫他想辦法改那台機器..........不是說改HP那 ...

IMCRAZY大:
  我是砍掉重練過!! LM317 0~25V 0~1A OK啦!!  我現在是以數位控制的架構去推動OP 達到數位電子負載的功能, D/A 8BIT  A/D 10 BIT 好像比電源容易些!!

网友:
三太子都馬去汽車檢驗所收集21W/5W 12V燈泡
阿乾師好功力,原來這就是貧富差異

网友:
引用 楼主:
IMCRAZY大:
  我是砍掉重練過!! LM317 0~25V 0~1A OK啦!!  我現在是以數位控制的架構去推動OP 達到數位電 ...

我是怕你覺得電子負載太簡單了....會太無聊....所以才鼓吹你再做一個電源....順便加上負載機功能....一機兩用嘛...

不然負載機對你而言一點難度都沒有......你只要低端電阻取樣....用OP反饋.......OP輸入端接到你原本就有的DA就完成了呀!! (不過要注意OP的選取...Vos有些都偏大要調零,低電流才會準)

再做一個獨立元件的電源啦..........這樣才有挑戰性.......才能殺時間...........我們也才能有好作品可以欣賞!!

電腦連線....其實如果是單方面的...不跑協定....
那你就每秒鐘定時對PC UART丟資料就可以了......丟資料就用printf指令即可.....其他的C語言都會幫你搞定,可以先不用管細節...
PC接收到了...就看你要用現成的能畫圖軟體依其接收格式傳送讓他接收解碼.....還是自己寫解碼並畫圖罷了...

比如說..MCU下指令printf("antlu是山大王,PC給我乖乖聽話,現在V=1.2V A=100mA")
PC就會收到你跟他說什麼了....然後取出1.2 100 畫圖即可.......其他就都當屁話

這些STC手冊裡面應該都有範例的樣子.....你可以試著先傳到Console....畫圖的事...等成功後再想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