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歌林kolin KLT-260液晶電視畫面一閃即滅簡易處理

楼主(2013-10-06):
機型:

症狀:如主題畫面一閃即滅

客戶聲稱:裝上第四台的數位盒後才壞掉的!我說是電視故障,不是數位盒的關係,他不信...請他裝回原線路,毛病依在
心想:孰不知是那位無辜的工程師,實在有夠倒楣!!

打開背板

拆掉許多螺絲,終於看見高壓板,量取各點電壓皆正常

量取高壓線圈,阻值正常

量到第三顆時,為開路狀態

拆下高壓現圈

換上新線圈

畫面已正常

不良零件

揀到軟柿子,爽度100

网友A:
我也常常遇到客人說:我電視只有開關鍵沒反應而已,電源板沒12V當然沒反應。
但是客人不會這樣想呢!!!
也恭喜版大完修囉^^

网友B:
狼客:瓦這台袂過電,可能是插頭或是保險絲派呀!
老闆#$%^&*(%^(~..

遇到這類客人最好找個理由不要收修,會有後遺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狼客:瓦這台袂過電,可能是插頭或是保險絲派呀!
老闆#$%^&*(%^(~..

偷偷告訴您,要開機之前一定要先洗手,才有辦法正常開機!
2顆保險絲送你...免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常常遇到客人說:我電視只有開關鍵沒反應而已,電源板沒12V當然沒反應。
但是客人不會這樣想呢!!!
也恭 ...

重點修好了,遙控器也不能按,還要凹我的萬用遙控器才會頭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