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H4241 開機一閃即滅有聲無影無背光

楼主(2013-10-06):
這次從我姐夫那邊拿到這台42吋電視,

之前他說他朋友說好像要換邏輯板,

沒實際看過也不知道問題點,

終於今天有空搬過來給我玩玩!

上電測試,一開始有畫面不過閃一下就沒畫面了,

拆機後,目視所以原件,電容沒爆,也沒很明顯的問題點XD

再上電測一下,背光閃一下就滅了,

量一下電源板到高壓板的電壓有24V!

上論壇查資料,因該是壞高壓板!今天星期日沒得拿零件=□=

高壓線圈開20K檔量測,其中一顆3、4腳無阻值,其他有阻值的大約都在2.1左右!

网友:
我曾經也換過這塊高壓線圈的單體.完修機率很高..

楼主:
找不到單顆的,只能先找整塊板子來換囉= =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單顆的,只能先找整塊板子來換囉= =

去徵求區徵看看或許有人有也說不定,不過首先你要確定高壓線圈異常且是哪顆異常

楼主:
目前知道有異狀的高壓線圈有一顆,
不知道我量測的方式有沒有錯誤0.0a

今天去一位老闆那邊找板子,
找不到這塊= =
只好先徵求看看

楼主:
請教一下風嵐大,
這種線圈該如何找線= =a
旁邊兩個用膠補起來的地方挖開只看到一條細細的漆包線=□=

网友:
紅圈2組迴路~用電錶電阻檔量測漆包線找斷線處~

楼主:
這漆包線比頭髮還要細= =
接不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