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 MITSUBISHI 三菱洗衣機時不脫水維修

楼主(2013-10-06):
機型:三菱 AW-YV126

外觀

症狀:時間性不脫水,當機.嗶嗶叫,控制板顯示U4...(空桶亦是如此)

依銘板標示U4為衣物偏向一側

將上蓋打開放一小磁鐵至上蓋感應處,以方便看到內桶的運轉情形

心想是否為傳動機構或旋吊不良,故意將毛巾放於偏處,看內部震動情形,結果正常,無顯示U4

依經驗判斷應是安全SW出了問題

找了老半天就是找不到此SW

不得已,拆下前面板

咦~好像找到了!原來機關藏在倉庫~

再靠近一點

翻到背面,終於找到原因了

加上螺絲,換上新海綿

將機板組回

測試多次已能正常動作

完工  謝謝觀賞

网友A:
這台我遇到的是F1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我遇到的是F1耶~

此機型小弟是第一次修理,機器剛有貼故障代碼,有了方向,較容易查出故障點
請問大大F1是?

网友A:
聽說是馬達,但不材,卻在第7張圖的內部,使用吹風機解決了問題......
應該是濕氣影響了感應器的訊號,讓電腦誤判F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聽說是馬達,但不材,卻在第7張圖的內部,使用吹風機解決了問題......
應該是濕氣影響了感應器的訊號,讓電 ...

請問hate3292000大,此機該不會是放在浴室吧?

网友:
天曉得,殺肉場殺回來的,目前已售出QQ

网友B:
太厲害了...那舊螺絲...有找到嗎

腳踩到....見紅..可不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厲害了...那舊螺絲...有找到嗎

腳踩到....見紅..可不妙

小弟並不是第一手維修此機的人~

這可能要問前維修人員是否有見紅大吉!

网友:
我家也1台3菱的跟這台差不多但是電源的自動off開關 有時按了也沒動靜 猜開1看 原來是銅片接處不良 想買1ㄍ新品回來換 不知那裡有的買 知道的麻煩告知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