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TATUNG V32ECEO 32吋LCD液晶電視---有聲無影請教

楼主(2013-10-06):
各位論壇大大:
小弟手邊一台"大同TATUNG V32ECEO 32吋LCD液晶電視"
故障狀況為:有聲無影
換了一堆零件狀況仍舊;甚至於不敢繼續修下去--->趕快上論壇求救,請各高手指點迷津!!不勝感激!!
1.剛開始DC皆無輸出:經更換4A保險絲 & 大MOSFET IRFP22N50A &所有中桶電容---輸出:5V OK,12V 0K ,24V端只有15~16V.
2.查修中不小心Short造成IC5  L6565D & Q5 P6NK60ZFP Short和和 4A保險絲OPEN--經更換後-->輸出:5V OK,12V 0K ,24V端只有15~16V.
3.繼續修下去:發現大MOSFET保護電阻0.1歐姆/2W電阻OPEN--->想說換上去應該OK了吧!!--結果更糟,大MOSFET IRFP22N50A 又Short和和 4A保險絲當然又OPEN---這次不敢再裝上大MOSFET IRFP22N50A了太損了,只換上4A保險絲--輸出仍舊:5V OK,12V 0K ,24V端只有15~16V.
4.整個過程:發現"變壓器UT35D73 SBI 4.2一直有尖銳的 嘶!嘶!聲 & 用熔膠固定仍無法改善--想說先把這個問題解決吧!!
   但更換IC2 L6598D和旁邊的10uf/50V皆無效.---難道是此變壓器(UT35D73 SBI 4.2)故障嗎?
5.拆下量阻抗三組線圈阻抗皆由1.1歐姆~漂到0.6毆姆後穩定下來;一下找不到備品不然就換看看,不曉的RxTxN可找到嗎?
6.IC1 L6562A還沒買到 & 續尋找中.
7.以上是 小弟維修狀況,可有遺漏沒查修到的地方?還請各位前輩大大指導喔!!

拆開外殼內部狀況:
如圖右邊是A/D板  & 左邊是Power.

POWER板近照

A/D板近照

POWER板編號:HA220T2A1(UP220-AE-A Ver:02)
爬文拜讀論壇多位大大之文章--此板故障率很高而且都很難搞
IC/MOSFET........慘ㄚ---看來不妙!!

POWER板規格:AC輸入 110~240 .DC輸出  24V * 7.5A,12V*1.7A,5V*3,5A)

POWER板背面照

故障POWER板輸出狀況: STB 5V端:5 V OK, 12V端:12 V OK,但24V端:只有15~16V

POWER板變壓器UT35D73 SBI 4.2 有嘶!嘶!聲

變壓器UT35D73 SBI 4.2 有尖銳的嘶!嘶!聲--用熔膠固定仍無法改善

維修及更換零件狀況:
果然不妙!!--換了一堆零件狀況仍舊

网友:
你5VS 5V 12V同一變壓器  24自己一顆變壓器

你24V下降要查穩壓迴路  不一定是IC壞  光耦合回授要查一下

楼主:
j大:
謝謝指導!!
1.TL431 & 光耦合都有換新過;但因狀況一樣,故又再換回.

网友:
試著把點燈板<INVERTER>先斷開看看,會不會是負載吃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著把點燈板先斷開看看,會不會是負載吃電.

謝謝29D700ST大:

以上檢修過程,DC24端Connector-->INVERTER皆是斷開的!!

网友:
L6562A和大MOSFET IRFP22N50A 是PFC 這部份沒修好

网友B:
4.整個過程:發現"變壓器UT35D73 SBI 4.2一直有尖銳的 嘶!嘶!聲 & 用熔膠固定仍無法改善--想說先把這個問題解決吧!!
   但更換IC2 L6598D和旁邊的10uf/50V皆無效.---難道是此變壓器(UT35D73 SBI 4.2)故障嗎?

我遇過電容容質不夠 會有撕撕聲 電容全換後就正常 所以一次測最好電容全換 僅供參考

网友:
先查一下AD到T-con 電壓是否正常,  若有電壓,T-con的保險是否燒斷!!!!

网友C:
回阿資大!!   抱歉,我沒看到有註明   24V端:只有15~16V   這段!!

看樣子,這張板子不好搞了,變壓器部分很有可能內部短路!!!

网友D:
大哥您好:我也修過一片,也是24v故障,但最後換了一片DC輸出符合要求(24V/7.5A,12V/5V)的代用power(沒屋頂購入$0.5K左右),用到現在約五年還正常運作中..請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4.整個過程:發現"變壓器UT35D73 SBI 4.2一直有尖銳的 嘶!嘶!聲 & 用熔膠固定仍無法改善--想說先把這個問題 ...

謝謝f大的建議:
1.今天下班後,更換一顆大電容後"尖銳的 嘶!嘶!聲"已排除.(C8 180uf/400V).
2.心想--應該可以把大MOSFET(Q1)裝上了吧??但裝上後-->悲劇重演,又損失一顆IRFP22N50A & 4A保險絲.
3.將續往Q1(IRFP22N50A) , IC1( L6562A) , IC2(L6598D) , Q4 ,Q5(P14NK50ZFP) & T1(UT35D73 SBI 4.2) 之間查察,繼續努力突破中!!
4.如附件內應用電路圖.
ST P14NK50ZFP DATA SHEET.pdf (618.98 KB, 下載次數: 37)
ST L6598D DATA SHEET.pdf (356.5 KB, 下載次數: 40)
ST L6562A.pdf (147.15 KB, 下載次數: 39)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您好:我也修過一片,也是24v故障,但最後換了一片DC輸出符合要求(24V/7.5A,12V/5V)的代用power(沒屋頂購 ...

謝謝b大建議:
1.原則上先修看看,從中有可能學習到各論壇大大的心得&建議;可增長技術力喔!!
2.非不得已才考慮備案:購買原規格新品//購買代用規格新品//電路改造....
3.謝謝喔!!

网友E:
注意一些高阻抗的電阻.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了......

會產生高頻生...須注意是共振.還是頻率不對
共振可使用助焊劑(不能用免洗的)....要用老式的助焊劑(松香)
漆包線用的那種.....以前CRT的YOCK產生的共振生就是這樣解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注意一些高阻抗的電阻.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了......

謝謝 小張:
1.查察方向再廣一些,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阿資大!!   抱歉,我沒看到有註明   24V端:只有15~16V   這段!!

看樣子,這張板子不好搞了,變壓器部分 ...

eson0724大:
請教一下,如何判斷---變壓器內部短路?
用電錶直接量阻抗?--拆下量阻抗三組線圈阻抗皆由1.1歐姆~漂到0.6毆姆後穩定算正常嗎?
敬請指教!!

网友F:
引用 楼主:
eson0724大:
請教一下,如何判斷---變壓器內部短路?
用電錶直接量阻抗?--拆下量阻抗三組線圈阻抗皆由1.1歐 ...

用多功能家電維修測試儀 看使用說明書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多功能家電維修測試儀 看使用說明書

正一大大:
謝謝!!
小弟遺憾沒有買此儀器,可略指點一下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正一大大:
謝謝!!
小弟遺憾沒有買此儀器,可略指點一下嗎?

電流過大會自動關機或是顯示E2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流過大會自動關機或是顯示E2

謝謝正一大大:再請教一下
1.這應該是有"施加電壓的動態量測"--計算"組抗"會比較準,正常阻抗值會顯示多少?(電流過大會自動關機或是顯示E2).
2.再還沒電壓前的靜態量測---一般的switching power的高頻變壓器電阻值又會是多少呢?

ps:剛剛找到ㄧ篇"多功能家用電錶使用手冊"請大家參考!! Manual.pdf (253.82 KB, 下載次數: 32)

网友F:
引用 楼主:
謝謝正一大大:再請教一下
1.這應該是有"施加電壓的動態量測"--計算"組抗"會比較準,正常阻抗值會顯示多少? ...

正常的
正常的
故障的
故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常的

正常的

謝謝正一大大:
詳圖 & 說明

楼主:
各位論壇大大:

謝謝大家幫忙,暫時先同規格代用品暫用
問題暫時解決,此power supply往後有進一步再分享!!
謝謝大家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