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 LM324與LM386 耳機放大電路

楼主(2013-10-06):
這幾天比較有空.
參考網路上- 耳機放大電路 以LM386做功率放大IC

用麵包板實現後,可以用,只是會有嗡嗡聲(有點像低頻雜訊)

好奇心驅使下,把手邊的LM324拿來玩,以電壓隨偶器的方式接線路
(這邊我不是要做放大電路實驗. 只單存想知道324有沒有辦法模仿出MP3 player的波形而已,
更簡單地說,我想知道隨偶出來的波形,音質失真性有多少而已)

結果: LM324 pin1接耳機,卻聽不到任何聲音. 想知道怎麼一回事.

网友A:
1.LM386電源腳需並連一個濾波電容器(約100uF).
2.LM324是否雙電源供電?單電源供電時電路需稍加修改.

网友A:
一般OPA的輸出電流僅約20mA,有過載?

网友B:
LM386 1.8腳空接
6腳並一顆電容接地

LM324可能需要4顆OP作並連輸出
因為輸出電流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LM386電源腳需並連一個濾波電容器(約100uF).
2.LM324是否雙電源供電?單電源供電時電路需稍加修改. ...

1. LM386電源端有並一顆1000u的, 問題一樣.  難道是1000u太大?
2. LM324的確不是用雙電源供電.  可請教單電源供電的電路?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OPA的輸出電流僅約20mA,有過載?

我知道324輸出功率比較低, 所以我用耳機,但我不曉得這樣有無過載...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86 1.8腳空接
6腳並一顆電容接地

大大,可否請問一下.
LM386 1和8腳空接 和 有接的差別嗎?
小弟對這個不太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可否請問一下.
LM386 1和8腳空接 和 有接的差別嗎?
小弟對這個不太懂. ...

增益調整
空接20 接電容2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LM386電源端有並一顆1000u的, 問題一樣.  難道是1000u太大?
2. LM324的確不是用雙電源供電.  可請教單 ...

1.是否使用非隔離信號線?
2.單電源OPA供電方式,可查OPA datasheet內的參考線路.(輸入端需1/2 Vcc偏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益調整
空接20 接電容200

我可以請問一下,空接20是指放大20倍?
接電容200,是只要有接電容就好,還是說和電容大小有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否使用非隔離信號線?
2.單電源OPA供電方式,可查OPA datasheet內的參考線路.(輸入端需1/2 Vcc偏壓)

1. 我用這個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我用這個

要減少雜訊干擾,顯然圖示的信號線須改用具隔離網的隔離線較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減少雜訊干擾,顯然圖示的信號線須改用具隔離網的隔離線較佳.

我有一點小疑問.
實際焊成電路時(用洞洞板),是否就不能用ok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點小疑問.
實際焊成電路時(用洞洞板),是否就不能用ok線了?

增益是指放大倍數
放大倍數低~適合耳機
放大倍數高~適合喇叭
建議多找資料來看比較知道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點小疑問.
實際焊成電路時(用洞洞板),是否就不能用ok線了?

不能用OK線?洞洞板如何拉線?輸入/輸出拉線盡量不要跨接.地線配置尤須注意.

网友:
LM386有嗡嗡聲而且電源端有並一顆1000u的,問題一樣。
請把第七腳Bypass  並連一個濾波電容器(約100uF),
功用是 濾除電源漣波進入前端差動放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