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顆 SY KWT-200電源裡面爆掉的電容

楼主(2013-10-06):
這顆電源SY KWT-200不過電,拆開檢查,保險絲(5A)燒毀,換上新的保險絲,使用燈泡負載保護裝置測試,燈炮會亮,後面應該還有短路的地方,開始拆開檢測。

驗名正身

這顆不是標準尺寸的電源供應器

拆橋流整(FL406G 48Q8),測試正常
再檢查THR,測試正常

整流橋及THR位置

順著電路拆,再來拆兩顆大電容,測量正常。兩顆大電容拆下後就看到禍首了,C3電容爆掉了,已經看不出規格,請問有人知道這顆電容的規格嗎?

拆下大電容就可以看到燒毀的C3電容

C3電容近照

被波及到的Q1 是正常的,只是被燻黑了。

网友:
這是屬於RC吸收電路的電容  找一下板子上面 應該來會ˋ有類似的電路
通常出現在功率元件旁邊  通常接電晶體在C極E極若是MOSFET那就是在D極S極 那附近
蕭特基二極體也可能會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