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面板油畫故障維修常用IC AS15-F AS19-HG AS21-HG
關閉

楼主(2013-10-07):
以前在辦代購團時,每次都有人要我代買AS15-F,而且一次就好幾顆者屢見不鮮,後來AS系列又出了好幾種,我請wish幫我查了一下,居然有︰
AS15-G、AS15-HG、AS19-H1G、AS19-HG、AS19-G、AS21-HG,不過wish說這些有的可以代用就是了。

這幾天wish的工作要用到一些較特殊的IC,我要到淘寶網去買回來,如果大家要買以上型號的話,我可以幫大家一起買回來,我們買一定比台灣網拍便宜,不過如果是買少量的話,運費可是划不來的喔!

AS15-F就用AS15-G或AS15-HG代用,以上兩種都有,價格也一樣,1 PCS約45元。
AS19-H1G、AS19-HG、AS19-G價格1 PCS約60元。
AS-21-HG價格1 PCS約80元。

以上都是1 PCS的價格,若需要量大的話我再跟廠商談,所謂量大是指數百或數千......,辦代購或團購等等,我們都不是以營利為出發點,我也不想買來慢慢銷售,所以基本上需求多少就買多少就好,代購IC也不一定常常辦,若真的便宜,大家再多買幾個備貨吧!

對了!我這裡還有2個AAT1164,好像是之前幫會員買錯留下的,有用到的會員幫我賣掉吧!(目前遺失中)

网友A:
AS15-F*40個       AS19-H1G*10個       AS-21-HG*10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15-F*40個       AS19-H1G*10個       AS-21-HG*10個

AS15-F會用AS15-G或AS15-HG代用代用,由於這些都可互相代用,而且價格都一樣,沒有特別指定的話,我會統一編號採購,例如全部都買AS15-G或AS15-HG,這樣我不用買那麼多種比較好作業。

网友:
AS15-HG*40個       AS19-H1G*10個       AS-21-HG*10個

楼主:
jacky065  AS15-HG*40個       AS19-H1G*10個       AS-21-HG*10個
cnpan      AS15-HG*5個         AS19-H1G*2個         AS-21-HG*2個

网友A:
請問可以順便訂的到RT809F加買兩種進口彈跳座嗎?

网友:
jacky065  AS15-HG*40個       AS19-H1G*10個       AS-21-HG*10個
cnpan      AS15-HG*5個         AS19-H1G*2個        AS-21-HG*2個
wensye    AS15-HG*50個       AS19-H1G*10個

网友:
加油!AS15要破百了!
通常用到AS15的機器幾乎都到了需要維修的時間,
有些小尺寸17、19的液晶面板也是用AS15!

网友:
jacky065  AS15-HG*40個       AS19-H1G*10個       AS-21-HG*10個
cnpan      AS15-HG*5個         AS19-H1G*2個        AS-21-HG*2個
wensye    AS15-HG*50個       AS19-H1G*10個
nhhsu       AS15-HG*5個         AS19-HIG*5個         AS21-HG*5個

网友:
jacky065  AS15-HG*40個       AS19-H1G*10個       AS-21-HG*10個
cnpan      AS15-HG*5個         AS19-H1G*2個        AS-21-HG*2個
wensye    AS15-HG*50個       AS19-H1G*10個
nhhsu       AS15-HG*5個         AS19-HIG*5個         AS21-HG*5個
ssj2        AS15-HG*5個           AS19-HIG*5個        AS21-HG*5個
------------------------------------------------------------------------------------
                          105個                          32個                      22個

网友:
jacky065  AS15-HG*40個       AS19-H1G*10個       AS-21-HG*10個
cnpan      AS15-HG*5個         AS19-H1G*2個        AS-21-HG*2個
wensye    AS15-HG*50個       AS19-H1G*10個
nhhsu       AS15-HG*5個         AS19-HIG*5個         AS21-HG*5個
ssj2        AS15-HG*5個           AS19-HIG*5個        AS21-HG*5個
daweproject  AS15-HG*20個    AS19-H1G*5 個        AS21-HG*5個
------------------------------------------------------------------------------------
                          125個                          37個                      27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可以順便訂的到RT809F加買兩種進口彈跳座嗎?

上次團購有多買一組,有需要再短消息,謝謝

网友:
jacky065  AS15-HG*40個       AS19-H1G*10個       AS-21-HG*10個
cnpan      AS15-HG*5個         AS19-H1G*2個        AS-21-HG*2個
wensye    AS15-HG*50個       AS19-H1G*10個
nhhsu       AS15-HG*5個         AS19-HIG*5個         AS21-HG*5個
ssj2        AS15-HG*5個           AS19-HIG*5個        AS21-HG*5個
daweproject  AS15-HG*20個    AS19-H1G*5 個        AS21-HG*5個
wycaaa      AS15-HG*10個       AS19-H1G*10個        AS21-HG*10個
------------------------------------------------------------------------------------
                 135個              47個                   37個

网友:
jacky065  AS15-HG*40個       AS19-H1G*10個       AS-21-HG*10個
cnpan      AS15-HG*5個         AS19-H1G*2個        AS-21-HG*2個
wensye    AS15-HG*50個       AS19-H1G*10個
nhhsu       AS15-HG*5個         AS19-HIG*5個         AS21-HG*5個
ssj2        AS15-HG*5個           AS19-HIG*5個        AS21-HG*5個
daweproject  AS15-HG*20個    AS19-H1G*5 個        AS21-HG*5個
wycaaa      AS15-HG*10個       AS19-H1G*10個        AS21-HG*10個
beer111     AS15-HG*10個       AS19-H1G*5個        AS21-HG*5個
------------------------------------------------------------------------------------
                 145個              52個                   42個

网友:
jacky065  AS15-HG*40個       AS19-H1G*10個       AS-21-HG*10個
cnpan      AS15-HG*5個         AS19-H1G*2個        AS-21-HG*2個
wensye    AS15-HG*50個       AS19-H1G*10個
nhhsu       AS15-HG*5個         AS19-HIG*5個         AS21-HG*5個
ssj2        AS15-HG*5個           AS19-HIG*5個        AS21-HG*5個
daweproject  AS15-HG*20個    AS19-H1G*5 個        AS21-HG*5個
wycaaa      AS15-HG*10個       AS19-H1G*10個        AS21-HG*10個
beer111     AS15-HG*10個       AS19-H1G*5個        AS21-HG*5個
29D700ST  AS15-HG*10個                                    AS21-HG*5個
------------------------------------------------------------------------------------
                 155個              52個                   47個

网友:
jacky065  AS15-HG*40個       AS19-H1G*10個       AS-21-HG*10個
cnpan      AS15-HG*5個         AS19-H1G*2個        AS-21-HG*2個
wensye    AS15-HG*50個       AS19-H1G*10個
nhhsu       AS15-HG*5個         AS19-HIG*5個         AS21-HG*5個
ssj2        AS15-HG*5個           AS19-HIG*5個        AS21-HG*5個
daweproject  AS15-HG*20個    AS19-H1G*5 個        AS21-HG*5個
wycaaa      AS15-HG*10個       AS19-H1G*10個        AS21-HG*10個
beer111     AS15-HG*10個       AS19-H1G*5個        AS21-HG*5個
29D700ST  AS15-HG*10個                                    AS21-HG*5個
marco0216   AS15-HG*10個     AS19-H1G*5個        AS21-HG*5個
------------------------------------------------------------------------------------
                 165個              57個                   52個

网友:
jacky065  AS15-HG*40個       AS19-H1G*10個       AS-21-HG*10個
cnpan      AS15-HG*5個         AS19-H1G*2個        AS-21-HG*2個
wensye    AS15-HG*50個       AS19-H1G*10個
nhhsu       AS15-HG*5個         AS19-HIG*5個         AS21-HG*5個
ssj2        AS15-HG*5個           AS19-HIG*5個        AS21-HG*5個
daweproject  AS15-HG*20個    AS19-H1G*5 個        AS21-HG*5個
wycaaa      AS15-HG*10個       AS19-H1G*10個        AS21-HG*10個
beer111     AS15-HG*10個       AS19-H1G*5個        AS21-HG*5個
29D700ST  AS15-HG*10個                                    AS21-HG*5個
marco0216   AS15-HG*10個     AS19-H1G*5個        AS21-HG*5個
g.refoom    AS15-HG*15個      AS19-H1G*10個       AS21-HG*5個
------------------------------------------------------------------------------------
                             180個                      67個                   57個

网友:
jacky065  AS15-HG*40個       AS19-H1G*10個       AS-21-HG*10個
cnpan      AS15-HG*5個         AS19-H1G*2個        AS-21-HG*2個
wensye    AS15-HG*50個       AS19-H1G*10個
nhhsu       AS15-HG*5個         AS19-HIG*5個         AS21-HG*5個
ssj2        AS15-HG*5個           AS19-HIG*5個        AS21-HG*5個
daweproject  AS15-HG*20個    AS19-H1G*5 個        AS21-HG*5個
wycaaa      AS15-HG*10個       AS19-H1G*10個        AS21-HG*10個
beer111     AS15-HG*10個       AS19-H1G*5個        AS21-HG*5個
29D700ST  AS15-HG*10個                                    AS21-HG*5個
marco0216   AS15-HG*10個     AS19-H1G*5個        AS21-HG*5個
g.refoom    AS15-HG*15個      AS19-H1G*10個       AS21-HG*5個
hardman     AS15-HG*15個      AS19-H1G*10個       AS21-HG*5個
------------------------------------------------------------------------------------
                             190個                      77個                   62個

网友:
jacky065  AS15-HG*40個       AS19-H1G*10個       AS-21-HG*10個
cnpan      AS15-HG*5個         AS19-H1G*2個        AS-21-HG*2個
wensye    AS15-HG*50個       AS19-H1G*10個
nhhsu       AS15-HG*5個         AS19-HIG*5個         AS21-HG*5個
ssj2        AS15-HG*5個           AS19-HIG*5個        AS21-HG*5個
daweproject  AS15-HG*20個    AS19-H1G*5 個        AS21-HG*5個
wycaaa      AS15-HG*10個       AS19-H1G*10個        AS21-HG*10個
beer111     AS15-HG*10個       AS19-H1G*5個        AS21-HG*5個
29D700ST  AS15-HG*10個                                    AS21-HG*5個
marco0216   AS15-HG*10個     AS19-H1G*5個        AS21-HG*5個
g.refoom    AS15-HG*15個      AS19-H1G*10個       AS21-HG*5個
hardman     AS15-HG*15個      AS19-H1G*10個       AS21-HG*5個
xyz013      AS15-HG*5個         AS19-H1G*2個        AS-21-HG*2個
------------------------------------------------------------------------------------
                             200個                      79個                   64個

网友:
jacky065  AS15-HG*40個       AS19-H1G*10個       AS-21-HG*10個
cnpan      AS15-HG*5個         AS19-H1G*2個        AS-21-HG*2個
wensye    AS15-HG*50個       AS19-H1G*10個
nhhsu       AS15-HG*5個         AS19-HIG*5個         AS21-HG*5個
ssj2        AS15-HG*5個           AS19-HIG*5個        AS21-HG*5個
daweproject  AS15-HG*20個    AS19-H1G*5 個        AS21-HG*5個
wycaaa      AS15-HG*10個       AS19-H1G*10個        AS21-HG*10個
beer111     AS15-HG*10個       AS19-H1G*5個        AS21-HG*5個
29D700ST  AS15-HG*10個                                    AS21-HG*5個
marco0216   AS15-HG*10個     AS19-H1G*5個        AS21-HG*5個
g.refoom    AS15-HG*15個      AS19-H1G*10個       AS21-HG*5個
hardman     AS15-HG*15個      AS19-H1G*10個       AS21-HG*5個
xyz013      AS15-HG*5個         AS19-H1G*2個        AS-21-HG*2個
linpaul      AS15-HG*10個         AS19-H1G*3個        AS-21-HG*2個

------------------------------------------------------------------------------------
                             210個                      82個                   66個

网友:
jacky065  AS15-HG*40個       AS19-H1G*10個       AS-21-HG*10個
cnpan      AS15-HG*5個         AS19-H1G*2個        AS-21-HG*2個
wensye    AS15-HG*50個       AS19-H1G*10個
nhhsu       AS15-HG*5個         AS19-HIG*5個         AS21-HG*5個
ssj2        AS15-HG*5個           AS19-HIG*5個        AS21-HG*5個
daweproject  AS15-HG*20個    AS19-H1G*5 個        AS21-HG*5個
wycaaa      AS15-HG*10個       AS19-H1G*10個        AS21-HG*10個
beer111     AS15-HG*10個       AS19-H1G*5個        AS21-HG*5個
29D700ST  AS15-HG*10個                                    AS21-HG*5個
marco0216   AS15-HG*10個     AS19-H1G*5個        AS21-HG*5個
g.refoom    AS15-HG*15個      AS19-H1G*10個       AS21-HG*5個
hardman     AS15-HG*15個      AS19-H1G*10個       AS21-HG*5個
xyz013      AS15-HG*5個         AS19-H1G*2個        AS-21-HG*2個
linpaul      AS15-HG*10個         AS19-H1G*3個        AS-21-HG*2個
henrylu500    AS15-HG*10個         AS19-H1G*3個        AS-21-HG*2個

------------------------------------------------------------------------------------
                             220個                      85個                   68個

网友:
01.jacky065        AS15-HG*40個       AS19-H1G*10個       AS21-HG*10個
02.cnpan            AS15-HG*5個         AS19-H1G*2個         AS21-HG*2個
03.wensye          AS15-HG*50個       AS19-H1G*10個
04.nhhsu           AS15-HG*5個          AS19-HIG*5個         AS21-HG*5個
05.ssj2              AS15-HG*5個          AS19-HIG*5個         AS21-HG*5個
06.daweproject   AS15-HG*20個        AS19-H1G*5 個       AS21-HG*5個
07.wycaaa         AS15-HG*10個        AS19-H1G*10個       AS21-HG*10個
08.beer111        AS15-HG*10個        AS19-H1G*5個        AS21-HG*5個
09.29D700ST     AS15-HG*10個                                        AS21-HG*5個
10.marco0216    AS15-HG*10個        AS19-H1G*5個        AS21-HG*5個
11.g.refoom       AS15-HG*15個        AS19-H1G*10個      AS21-HG*5個
12.hardman       AS15-HG*15個        AS19-H1G*10個      AS21-HG*5個
13.xyz013         AS15-HG*5個          AS19-H1G*2個        AS21-HG*2個
14.linpaul          AS15-HG*10個        AS19-H1G*3個        AS21-HG*2個
15.henrylu500    AS15-HG*10個        AS19-H1G*3個        AS21-HG*2個
16.風嵐               AS15-HG*20個        AS19-H1G*3個        AS21-HG*2個

------------------------------------------------------------------------------------
                             240個                      88個                   70個

楼主:
請團購液晶面板油畫故障維修常用IC的大大們開始匯款〈10/27星期日 24:00 登記、匯款截止〉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47740&extra=

网友:
01.jacky065        AS15-HG*40個       AS19-H1G*10個       AS21-HG*10個
02.cnpan            AS15-HG*5個         AS19-H1G*2個         AS21-HG*2個
03.wensye          AS15-HG*50個       AS19-H1G*10個
04.nhhsu           AS15-HG*5個          AS19-HIG*5個         AS21-HG*5個
05.ssj2              AS15-HG*5個          AS19-HIG*5個         AS21-HG*5個
06.daweproject   AS15-HG*20個        AS19-H1G*5 個       AS21-HG*5個
07.wycaaa         AS15-HG*10個        AS19-H1G*10個       AS21-HG*10個
08.beer111        AS15-HG*10個        AS19-H1G*5個        AS21-HG*5個
09.29D700ST     AS15-HG*10個                                        AS21-HG*5個
10.marco0216    AS15-HG*10個        AS19-H1G*5個        AS21-HG*5個
11.g.refoom       AS15-HG*15個        AS19-H1G*10個      AS21-HG*5個
12.hardman       AS15-HG*15個        AS19-H1G*10個      AS21-HG*5個
13.xyz013         AS15-HG*5個          AS19-H1G*2個        AS21-HG*2個
14.linpaul          AS15-HG*10個        AS19-H1G*3個        AS21-HG*2個
15.henrylu500    AS15-HG*10個        AS19-H1G*3個        AS21-HG*2個
16.風嵐               AS15-HG*20個        AS19-H1G*3個        AS21-HG*2個
17.lcdtv            AS15-HG*30個        AS19-H1G*3個        AS21-HG*3個
------------------------------------------------------------------------------------
                              270個                      91個                   73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