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東芝 CRT傳統電視 畫面橫一亮線

楼主(2013-10-07):
大家好 傻傻的喵 求助幫忙解答一下 這顆電阻的 型式和阻值
它是 傳統CRT 電視機的 R327
我爬文只知道它是 R327 5.6歐姆 可是沒人說它是哪種型式
我是要買 一般碳質 還是 金屬氧化膜 還是 金屬氧化皮膜 還有幾W的
麻煩知道的給我個回應謝謝

网友:
這有現成的,可以拆下寄給你。

楼主:
感謝 phil_oy  看起來應該是金屬氧化膜 2W的吧,還是1w

不可能的任務 搶救25年的老電視

网友:
只要5R/1w以下,均可,它不挑食

网友:
這顆~~看起來是27V的限流電阻

那基本上可以裝3.3歐姆到5.6歐姆都可以  幾W都沒關西~他是保護用

妳這顆燒掉  你垂直IC肯定死了  那周圍你要點名喔 記得旁壓電容100UF35V或220UF35V記得要換

网友:
整流二極體故障

网友:
二極體.電解電容故障
限流電阻 3w/1歐姆到5.6歐姆都可以(w太小容易故障)

网友:
用1歐姆1/2W就可以了,但記得將垂直IC更換,還有IC附近的大電容(100uf或220uf)記得查一查或直接更換。

楼主:
爬網 查到 垂直IC 301 AN5521 應該是掛了
旁邊的 C308 220uf/35V 也要換
C306 2200uf/25V 聽說也是兇手..它連接二極體
C301 和 C305 2.2uf/50v 不知道跟它有何關係
R327 旁的 二極體 我用電錶量應該OK
我買了 5.6歐姆 2W的金屬氧化膜 現在等露天找到了AN5521
拿到垂直IC 換好再跟大家報告結果

网友:
感覺上樓主的板子滿乾淨的,上次小弟修台三菱35吋CRT,症狀跟樓主一樣,銅箔面都快爛光了,真想直接用哭的

楼主:
今天下午拿到 垂直IC AN5521 換好後,上電開電視,,,,, 有畫面了
不過 (中間 內縮) 不知道要調哪裡, 而且最大的問題是
看不到幾秒, 就沒訊號了 之前也是這樣
是不是 中頻 故障了,那個鐵盒子(最右邊那個 )有辦法修嗎

.....
2013/10/11
剛剛不死心又上網找資料,結果真的被說中了
我用DVD 竟然可以看A片(VIDEO1),(S VIDEO也可以) 可是第四台卻不能看
@#$%^
爬文得到的資料是 中頻 OR 諧調器 TUREN 故障了 解決的方法...
這麼老的東西找不到零件了,買個電視盒用AV端子接過去電視湊合著看了

不知道可不可以準備放大鏡來個大整修,,, 我想功力沒這麼深厚
賭賭看把 TUREN 和 中頻的 電解電容全換了看能不能活過來

网友:
中頻板有可能,tuner有可能,ccd基板有可能,其實可能的地方有滿多的,好久沒看到這個日本東芝機子,用久問題就比較多,需要整機整理才能用的久,繼續加油!

网友:
中頻基板,大部份可以補焊起來(以IC腳為主)試試看,另內凹的問題,
應該還有一塊基板(凹補正用),其中有顆15R/ 0.5W會斷路.

网友:
修这种老式电视机,整个主板都要补銲一遍。

网友:
該款若小弟記的沒錯的話.中頻是用除頻方式.中頻的中周空氣電容脆化要剔除乾淨.改並一顆33p.afc中周才是68p.還有catv模式最好選擇std再進行中周微調.至於歪補線性問題..由您的最後一張圖看來.聲音後級ic已被拆除.因該沒聲音輸出.還有歪補的另一塊基板線路沒插上連接.所以歪補無作用.至於為什麼被拆除&歪補沒插上.歪補插上之後..畫面還是依樣嗎?歪補有兩條線.其中一條為2pin.這一條以前常遇到有人插反ㄋ.會一樣失去作用喔!供您參考

楼主:
回復tc11238大大,感謝您的指導
我借用上面的圖來標示的所以,垂直IC 和 聲音IC 都沒在上面
想請問一下,我現在要並一顆33p 的電容是在中頻板上是嗎
之前送去維修的師傅並的那顆68p的電容不是這次沒訊號的兇手
我看上面的中周有四顆 之前並的那顆是 TRF1066D 還有另一個是 TRF1300D
爬網好像一個是影像一個是聲音
另外你說的歪補那兩條線我再看看是不是插錯

网友:
兩年了我已經不碰這種電視.不小心會閃到腰.

楼主:
傻傻的喵 目前進度還是一樣, 請大家幫忙
中頻 我換了 兩顆電容 100uf/16v 我量時剩60幾uf
中周 L171 TRF1066D 並了一顆 68pf電容
tuner 拆開傻眼, 根本沒辦法動 算了再焊回去吧
編號 EL811LX1
找到了上面大大說的 Y補板
請問一下 RD01 10Ω 是不是太少了,我現在把旁邊的 H WIDTH
轉到底了內縮的情形剩一點點, 是不是需要把 RD01 換大一點
還有 R446 看起來好像燒掉可是拆下來量有 1k ,它旁邊都焦黑了
現在畫面拉長了,我覺得是不是像一位大大的一樣是記憶ic 故障的原因
因為情形看起來跟他的一樣,好像 內碼有問題
這是用dvd播放的畫面,右上角的快轉已經被拉出一點點到畫面外了
如果看電視跑馬燈都不見了

网友:
該中頻ic若小第沒記錯的話好像是三菱的M51366.若是M51366的話.小第提供經驗給您參考一下
但是AFC與VCO調整須要一點經驗與技巧.
以下是M51366的Datasheets供您參考

楼主:
感謝 tc11238
可以請問一下, 你有看我前面錄的影像嗎,它的畫面是變成一整片畫面細橫紋狀
我昨天把後面第4台Cable線拔掉,雪花畫面過一下子又變成那樣整個畫面細橫紋
而且搖控器也沒作用,轉台也是沒反應
把全部的電源關掉過好久再開,一開始會有畫面聲音不過幾秒後又是閃..閃..閃...!@#!@#!
另一個問題,Y補板上那個大電感一直發出高瀕滋滋聲,不知道會不會燒掉

网友:
喵大..您的這一台.小弟研判應該有4個問題以上.應該要依依整理.一個問題一個問題來.至於您提到的畫面細橫紋狀.個人猜測跟歪補大電感一直發出高瀕滋滋聲應該有關希.因為這些都會影響到水平脈衝的波形..東西不在我這..個人只是猜測.但也不至於影響到中頻會無畫面..中頻是中頻區塊的問題.所以此機...有點麻煩.要整理約4個地方.建議您一個區塊一個區塊的整理比較會有頭緒

楼主:
哇 真是高手 真的是不簡單
Y 補機板, 我又拆下來換RD01 15Ω
結果發現 大電感 L443 旁的電容黑黑的 就順手拆下來
哇 整個燒到冒泡, 我努力用放大鏡看了一下編號 180H 630J 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耶
還是我看不清楚有人可以提供一下這顆電容的編號嗎
我又用電容表量一下只有22P , 有可能這麼少嗎
CD02 在 L443旁 它的上面有 DD02高壓二極體

楼主:
ㄏㄏ 那顆電容應該沒燒壞不過看起來真的燒過
我的電容錶接觸不良昨晚再量一次,變成 17.98nf 所以應該是 183 /630V
慘慘慘 經過好幾天的努力昨晚機板裝回去再開機 ,,,,,,,,,,,,,,,,,,,
沒畫面了, 中間隱約有兩個模糊(藍點跟綠點紅點還沒看到)
可能是我有拆下硬像管後面的板子和偏像線圈的兩條電線
不知道是不是crt座老化接觸不良還是水平晶體被我弄燒了
算了 花了四百大洋(電容買了200多,垂直IC買了150四顆,電阻30幾)好幾天還是要丟資源回收場
這偏發文應該還算有價值吧至少說明了 垂直IC 和相關電容電阻的位置
也讓大家知道 ,Y信號補正的電路, 沒被電死也算幸運,每次開後蓋放電時好緊張好刺激
看到火花和聽到那高壓爆裂聲真是心臟要夠強, 大家還是不要亂搞的好

网友:
中間隱約有兩個模糊(藍點跟綠點紅點還沒看到)???偏向線圈的PIN沒插好或是忘記差插啦!!應該是這樣

楼主:
沒有示波器只用三用電錶和便宜的電容錶真的是很難修復了
昨天再拆開後蓋,發現燈管沒亮的,水平電路應該受損了吧
CRT座年久也變的酥脆,問題真的是越來越超過我的知識所及
弄一樣另一樣燒掉真的是!@#!@#@!

楼主(2013-11-06):
tc11238 大大果然厲害 , 不過不是偏向線圈沒插好
而是我解焊Y補板的電容時,旁邊的二極體也遇熱熔了造成空焊
本來以為是那顆2SA1012 PNP電晶體燒了,解焊下來量了一下沒壞
結果用放大鏡看到那隻二極體的腳怎麼黑黑的,再手癢給它搖搖竟然還會動
@#!$% 再給它加熱補焊還吃不上錫,東西久了就是黑黑一層氧化物
只好用酒精擦洗一翻,終於焊上,全部裝回去又回到原點
情形還是一樣, 兩邊內縮一點點畫面上下拉長了
電感還是有高瀕 滋滋聲,還是沒辦法看第四台
不知道我該往哪個方向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