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RUPIN 冷凍櫃不夠冷

楼主(2013-10-07):
情況:壓縮機會運轉,櫃內上緣會結霜,但無法冷到可以結冰.強度調到最強(7)也是一樣,調到最弱(1)也不會達到溫度而停機.

目前壓縮機持續運轉,手摸有震動,怕壓縮機壞掉目前有用風扇吹.

近聽可以聽到一點水流聲(說明書說這是正常)
之前正常時可聽到有點大聲的壓縮機運轉聲,現在只有小小聲.
這台買不到半年.會是啟動電容壞了嗎.

斷電後10分重啟電源,會有約30秒較大運轉聲(約以前正常時運轉音量),,再來慢慢變小

還請有經驗的大大教一下我應該檢查哪邊,因為冰櫃內冰的是母乳.

网友:
先檢查熱排有無塞住感覺有點想冷媒不足建意用壓力表檢查看看

网友:
這台買不到半年.----------------送修吧因該有保固

网友A:
這幾年有買冷凍櫃的人(訂製的不算),相信大多數的人都會遇到這個問題,
如果你問原廠,可能得到的答案會說是正常

目前的冷凍櫃還有另一個新的名稱叫冷凍保溫櫃,如果你將已冷凍好的食物放進來,它能夠將這個食物保溫住不會融化,但是如果你是將一個常溫下的食物放進來,大概需要3天不去動它才能結凍,而且必須放在箱體邊緣,為什麼會這樣 ? 這只能怪政府節能節過頭了,這是政府的規定,我也覺得很不合理

网友:
看起來~感覺上像是冷媒漏掉了...

网友:
我們公司大陸出口很多--------------沒聽過不會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幾年有買冷凍櫃的人(訂製的不算),相信大多數的人都會遇到這個問題,
如果你問原廠,可能得到的答案會說是正 ...

我兩年前買了一台冷凍櫃,192公升的,我自己在裡面加掛一個POWER拆下來的12cm的風扇,
讓他內部冷氣循環,上個月才幫他除霜,四周的冰塊差不多3公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幾年有買冷凍櫃的人(訂製的不算),相信大多數的人都會遇到這個問題,
如果你問原廠,可能得到的答案會說是正 ...

tsao0427大:今年冷氣R410冷媒..很多客戶都覺得不冷..我也覺得效率很差..用手感溫.以前手放在出風口.都覺得
會彥(台語)現在那種感覺不再..退貨率2成.難道也是政府節能節過頭了,我也覺得真很不合理

网友:
冷媒 R-410A 的效率原本就比 R-22 差,再加上為了能符合能源標章的等級...

所以到底出廠所標示的冷房(冷凍)能力與實際的.........  ????   張組長眉頭一皺,覺得事情並不單純!!!!

网友:
來說,壓縮機有在壓縮冷煤時
運轉聲音教大,電流也較接近正常值
相反的,沒有東西可壓縮時
壓縮機處於空載,聲音與電流較低
小弟不是專業的,認知就這樣
可以摸銅管看有沒有溫度

楼主:
感謝各位,今天有請原廠維修人員來,
故障原因是管路阻塞,維修內容是寫 系統重做
內容就是 把管路用 壓縮空氣 (類似) 重新灌通,再抽真空,灌冷媒.
目前以經運轉8個小時了,還沒停機.
維修人員說有可能一次不會好,他有遇過處理3次的.
維修人員指,搬運時平行移動,如需斜搬時,壓縮機一定要在最下方,冷凍液流到管路就很難回流到壓縮機.

另請教 Alonger 大
風扇是掛在 櫃內嗎,這樣不會有冷氣洩露的問題嗎.

請問 用風扇吹壓縮機(約有70~80度)降低溫度是否可以延壓縮機壽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今天有請原廠維修人員來,
故障原因是管路阻塞,維修內容是寫 系統重做
內容就是 把管路用 壓縮空氣 ...

我風扇掛在櫃內那個網籃邊,電線是用排線改的,平平細細不會漏冷氣出來。

网友:
冷媒 R-134A也是環保冷媒---------不一定要用R-410A

网友:
叫公司換新的,新品就不良
以後更麻煩

楼主:
用了半年了,換新應該是不可能,

請教 壓縮機 運轉時溫度約70~80 度,google 都說這是溫度是正常的,
如果用風扇幫壓縮機散,可否延長壓縮機壽命,有實用價值嗎.

网友:
如果用風扇幫壓縮機散,可否延長壓縮機壽命,有實用價值嗎.
應該是沒關係
冰櫃好不好主要是銅管好不好問題------------------偷工減料在這裡
壓縮機當然也有差----------------------因為現在很多設計是用幾年就淘汰了
如果你算算價格就知差在那-----------------------------------不就是為了省成本
現在做好東西都不是問題---問題在成本

网友:
保內一定要找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