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鑚台(床)可以裝鋸片嗎?

楼主(2013-10-07):
請問有適合的鋸片可以裝在鑚台(床)上嗎?
我要用於塑膠產品四面橫面切割,
圓鋸片桿子長度至少要8公分,圓鋸片5至10公分,
有這類產品嗎?

网友A:
你的塑膠產品尺寸?
能否畫出來?

橫面切溝深5~10公分?

線鋸?

网友:
圓鋸片5至10公分 <很好買
圓鋸片桿子 ~可以裝不過套件很少人賣~
自己改裝比較快~
不過效果不怎麼樣~而且難用~(個人心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塑膠產品尺寸?
能否畫出來?

我用過雕刻機小鋸片,桿子太短被切物會碰到夾頭,碰不到鋸片,無法切割,
所以要找桿子長,鋸片大一點的才可以切割漂亮的橫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塑膠產品尺寸?
能否畫出來?

已附圖請看一下

网友:
用"手動鑽頭"做延長桿如何n_006|
"鑽台"夾"手動鑽頭","手動鑽頭"夾"雕刻機圓鋸片"...
百來元就有了...
日製的貴粉多...

网友B:
五金百貨切斷砂輪片,公規:外徑100x厚2x內徑20mm 一片10.-
軸心用軸徑20mm螺桿及螺帽配製

砂輪片(左三)切割塑膠會起熱融毛邊,用萬能鋼刀(左一)可解決

网友:
去買一組這個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b96440602?u=Y5750809916
就可以夾7樓所列舉的東西。

网友:
像樓主使用的那款鑽石磨片在港富五金有賣 , 外徑50mm桿長38mm

50mm鑽石磨片

50mm鑽石磨片

目前看到最大的外徑約60mm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4203647428
不然就只能買網拍的外徑100mm內徑20mm加樓上網友提到的轉接桿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4242212104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4242284620

网友C:
塑膠屬於軟黏性物質
建議使用有齒的金屬盤鋸
不建議使用粗糙面的磨除方式
以避免塑膠磨熱了會黏在粗糙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膠屬於軟黏性物質
建議使用有齒的金屬盤鋸
不建議使用粗糙面的磨除方式

之前使用圖內小圓鋸,會產生融化毛邊切不乾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五金百貨切斷砂輪片,公規:外徑100x厚2x內徑20mm 一片10.-
軸心用軸徑20mm螺桿及螺帽配製

萬能鋼刀五金行居然聽不懂?
跟他講切割塑膠會起熱融毛邊嗎?
老闆說每個鋸片都可以切啊!暈.......
請問萬能鋼刀齒數要幾齒?
萬能鋼刀有沒有別的名稱?

网友D:
那個萬能鋼刀,看起來應該是切石機(大理石切石機)的鑽石鋸片或切割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萬能鋼刀五金行居然聽不懂?
跟他講切割塑膠會起熱融毛邊嗎?
老闆說每個鋸片都可以切啊!暈.......

你只是要切塑膠而已
選用切  "鋁"  "木"  均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個萬能鋼刀,看起來應該是切石機(大理石切石機)的鑽石鋸片或切割片。

剛問五金材料行,聽說比較不會"屌賽"
切的比較乾淨,等轉接頭寄到再PO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只是要切塑膠而已
選用切  "鋁"  "木"  均可

齒數有差,這還要試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齒數有差,這還要試一下

其實跟轉速也有很大的關聯
祝你採購順利
切割順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萬能鋼刀五金行居然聽不懂?
跟他講切割塑膠會起熱融毛邊嗎?
老闆說每個鋸片都可以切啊!暈.......

萬能刀也稱為多用途切割刀,刀頭類似方波,不要買到鋸木頭的三角波(60或100齒)
萬能刀外徑100x厚2x內徑20mm -20齒。連鎖賣場頂級或是小北五金百貨有售

鑽台扭力高但轉速低(約1000多RPM),請調整皮帶為最大轉速
切削工件1000件以下就頂著用,但要注意:
1. 刀刃旋轉方向要正確,一次切削不能過深,容易彈刀
2. 鑽台平台要安裝依板(依尺),不然一失手就會見骨。工件順著依板滑過去,安全又平整。
3. 切削會產生有害廢氣,勿汙染鄰人

如果工件量大,還是購買有品牌的鋸台較安全

网友:
我都用切石板的鑽石切片,無所不切,連角鐵鋼筋都切,昨天還切屋頂烤漆板換PC偷光板。

楼主:
工具都買齊全

圓鋸片裝到鑚台

怕刮傷工件表面,底層用布鋪著保護,開始切削

切削完畢有毛邊有手輕剝就可剝掉,修邊先用番號小至大的砂紙(此圖尚未修邊)

結論:
1.鑽台轉速調整皮帶為最大轉速易切削,
2.鑽台平台過小,容易發生危險!工件不易一次推進切削完成,下次加大平台即可改善,
3.切削果然會產生很臭的有害廢氣,通風要良好,好在只有幾個需要切削
4.成果滿意,謝謝各位大大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