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CRT電視後端的 monitor out 是什功用 ?

楼主(2013-10-07):
如題,
這台電視聲音過小, 所以想轉接外接喇叭...

而 monitor out 是AV接頭,
可以透過一個轉接頭接電腦喇叭嗎?

sony 29吋

sony 29吋

网友:
monitor out 不就是 螢幕輸出
沒看錯的話~是可以輸出聲音ㄚ~
紅~白 孔

网友:
影像/聲音av輸出~~可以輸出至另一台電視av端同步收看節目.........
紅白孔可以外接喇叭的.....

网友:
monitor out是無法直接推喇叭,須經過AMP處理才有聲音.

网友:
影音輸入跟影音輸出~~影像*1  聲音*2

网友:
基板上一張圖片,就有人告訴你什麼零件不良。

网友:
另外,中頻故障,就算是接AMp還是一樣,因為是在聲音解調處

网友:
中週壞了....

网友:
改100P 就OK

楼主:
這台電視故障情形是這樣....
剛開機沒有聲音, 過了大約 5 分鐘, 才逐漸大聲 .....
剛開機時, 也會有 "波" 一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