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HANNspree HSP-42 47吋 螢幕反白,半邊沒畫面維修實例

楼主(2013-10-07):
HANNspree HSP-42
螢幕反白,半邊沒畫面
螢幕角落
螢幕型號
螢幕電視盒型號
拆除T-CON保護殼後發現T-CON排線有融化
將排線左右對調後開機,正常的排線馬上開始融化,立刻關機往源頭找是否有短路
於面板上方電路板發現陶瓷積層電容短路故障,並將其拆除
再次開機可以看到另外半邊的畫面出現了,但顏色很淡
因為排線有線路融化,用電表量測後發現融化的線路阻抗變大,所以嘗試將排線左右對調看看
左側畫面顏色恢復,而右側因為是有問題的排線,故顏色跟左側的有點不一樣
接著在論壇上找到不少台顏色異常都是因為T-CON的GAMMAR IC故障造成
像是這幾篇維修文:
[液晶電視] 家電維修DIY-禾聯液晶電視37吋顏色異常.顏色失真維修實例
[液晶電視] BENQ SD3742 液晶電視 (T-CON T370HW02) 顏色異常 油畫 維修實例
[液晶電視] TOSHIBA 東芝 37HL86G 37吋液晶電視 (T-CON V37A) 顏色異常 維修
[液晶電視] BENQ 明碁 SH3742 37吋液晶電視 (T-CON T370HW02) 顏色異常 維修
[液晶電視] BENQ 明碁 VH3743 37吋液晶電視 (T-CON T370XW02 V0) 顏色異常 維修
[液晶電視] CHIMEI 奇美 DTL-732E500 32吋液晶電視(T-CON V315B1-C01)顏色異常維修
[液晶電視] ZINWELL 兆赫 LM4225 42吋液晶電視 (T-CON T420XW01 V5) 顏色異常維修
[液晶電視] BENQ VD3722 液晶電視 (T-CON T370XW02) 顏色異常 油畫 維修實例

全部都是GAMMA IC故障造成,所以立刻測量GAMMA IC的電壓
測量到一半就發現部分測量點的電壓為0V,確認是GAMMA IC故障,而且IC也很燙
這顆GAMMA IC 為 i7868A,上網搜尋確認可以使用 AS19-H1G 代替
上網購買GAMMA IC、T-CON排線、電容,準備進行維修

貼上耐熱膠帶並用焊槍及熱風槍來拆下
建議先用焊槍將焊腳上新錫並加熱一遍,再使用熱風槍加熱拆下,溫度不能太高
使用焊槍並用拖焊的方式將 AS19-H1G 更換上去
開機確認畫面顏色正常,成功完修!

接著開始進行強化,將故障的陶瓷積層電容更換為電解電容,降低故障率
電視盒加裝散熱片及風扇,來降低電視盒的高溫,並更換主要電源電容為壽命較長的日系電容
電源版也是加裝散熱風扇,並更換所有電容為壽命較長的日系電容
電容要看DataSheet才能知道Lifetime使用壽命,不是所有的日系電容都很長壽
而且還要看電容使用範圍是否適合用於電源版
按鍵氧化,要按好幾下才有反應,拆開來清潔
清潔乾淨後將其裝回,並且上黃油防止再次氧化,用熱溶膠固定拆開的金屬片

到這裡都還很順利,但接下來就沒那麼簡單了...
為了將 T-CON 上的焊點全部補焊(因為高溫),結果把T-CON(V420H1-C07)毀了...
VCOM IC(i7822)補焊時上錫上太多,使用吸錫槍吸錫時,吸錫槍的彈力彈到焊槍,結果把IC的腳給撞斷(圖上 i7822右側第4腳)
當時上來論壇求助:[問題求助] 請問有誰知道 奇美 V420H1-C07 零件 i7822 的詳細資料
但找不到零件替換...接下來更慘...
如圖所見,連根拔起...
原本使用焊油來拖焊防止有空焊,誰知這焊油竟然會導電...焊接GAMMA IC時沒有問題啊?
量測確認CM2679B-KQ有短路,想用熱風槍將其拆下看看到底發生啥事,但卻因為技術不足將線路連根拔起...
這時也看到了焊油累積在IC腳後方,因為接腳太密了,所以無法使用去漬油清潔乾淨
GAMMA IC則是因為接腳沒那麼密,所以能清潔乾淨不會因為焊油導電造成短路
重點就是,不要使用會導電的焊油或助焊劑!!!

因為T-CON損傷的太嚴重了,只好上網買一塊了...
裝上後恢復正常,也學到一個教訓!
T-CON加裝風扇進行散熱,CM2679B-KQ及AS19-H1G溫度超高的
尤其AS19-H1G,測試表面溫度竟然有到90度以上,也不知是不是測量的工具有誤差,總之就是很燙
不加裝風扇肯定沒多久又掛了!
左右高壓版加裝風扇散熱,將高壓版及面板的溫度降低,不然觀看時間一久,整個面板會變得超燙
全部總共裝了5個風扇上去,這年頭的液晶電視可能都是熱掛的!

花了好幾天總算完修了!
經過多個月的測試,到目前都沒有問題,所以上來發維修實例
希望經過這次的維修,這台液晶電視能再撐個5年以上!
當然可以的話,能撐個20年以上更好!

補上GAMMA IC電壓
01 > 12.58v
02 > 10.92v
03 > 10.24v
04 > 9.43v
05 > 9.11v
06 > 8.80v
07 > 8.37v
08 > 7.61v
09 > 7.33v
10 > 5.79v
11 > 5.36v
12 > 4.43v
13 > 3.94v
14 > 3.63v
15 > 3.28v
16 > 2.49v
17 > 1.82v
18 > 0v(GND)

其他T-CON上的電壓
VST > 0.4v
V12V > 11.59v
V56V > 5.33v
V25V > 2.43v
VDD > 3.21v
VAA > 13.44v
VREF > 12.84v
VCOM > 5.35v
VDA > 13.44v
GVOFF > 2.43v
GVON > 0.77v
VGL > -5.42v
VGH > 17.24v
VGHP > 19.46v
DRL1 > 3.21v
OE1 > 0.88v
STV > 0v
CKV > 1.86v
VSCM > 5.33v
DIM_0 > 0.99v
DIM_I > 1.02v

网友:
很詳細的維修實例,感謝分享。
另外風扇裝這麼多,在觀看的時候會有共振的聲音嗎?

网友:
真的換AS15-19-21要很小心,前不久才換了一個AS15顧著跟客人講電話,結果那塊板子就毀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大大,妳接那裡的電呀
會不會風扇加上去電流不足了呢?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請問大大散熱風扇是直接從電源板上接線出去的嗎@@

楼主:
>aaa147914:
>很詳細的維修實例,感謝分享。
>另外風扇裝這麼多,在觀看的時候會有共振的聲音嗎?

會有共振的聲音,但電視節目播放的聲音大於共振的聲音,所以是還好

>sweatwa:
>大大,妳接那裡的電呀
>會不會風扇加上去電流不足了呢?
>heero750528:
>恭喜大大完修,
>請問大大散熱風扇是直接從電源板上接線出去的嗎@@

我有將電視的背光調暗一點,降低電流量,因為也用不到那麼亮
T-CON、電源版及電視盒的風扇電源是使用電視電源版本身的電源
而高壓版的2個散熱風扇是另外接一個12V的變壓器來供電
這樣可以防止電視的電源板電流不足,而且也可以在電視關閉後繼續散熱
不然電視一關掉所有的風扇就停了,熱氣還是堆積在電視內!

网友A:
引用 楼主:
>aaa147914:
>很詳細的維修實例,感謝分享。
>另外風扇裝這麼多,在觀看的時候會有共振的聲音嗎?

請教
這樣可以防止電視的電源板電流不足,而且也可以在電視關閉後繼續散熱
不然電視一關掉所有的風扇就停了,熱氣還是堆積在電視內!
電視關掉後~5V 12V 24V不是都關掉了??
另外這些風散哪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
這樣可以防止電視的電源板電流不足,而且也可以在電視關閉後繼續散熱
不然電視一關掉所有的風扇就停 ...

高壓版的2個散熱風扇是另外接一個12V的變壓器來供電
所以電視關掉後只剩下這2個風扇在運轉,將高壓版及面板的熱氣散出
在安裝風扇後有長時間開啟電視測試高溫的位置,其他加裝風扇的地方溫度都還好
就高壓版及面板的溫度依然很高,所以用這種方式改裝!
風扇是拆舊的CPU散熱器上的風扇來用!
如果需要可以到網路上購買早期P3或K7的二手散熱器,然後將風扇拆下來用

网友:
感覺有點一波三折,不過還是要恭喜完修

网友B:
恭喜完修~~

我好奇的是您用哪個品牌的焊油會導電? 因該上個特寫圖曬曬!

网友C:
可以嘗試用吸錫線看看~~我處理io都用吸錫線~~但不要買到假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我好奇的是您用哪個品牌的焊油會導電? 因該上個特寫圖曬曬! ...

我用的是HAKKO BS-10,紅色包裝的焊油
這裡有之前在本論壇討論過的焊油導電資料
電子零件行可否買到不導電的焊油修m/b的bg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嘗試用吸錫線看看~~我處理io都用吸錫線~~但不要買到假貨~~

吸錫線我有,但因為沒有吸錫槍的快速方便,所以很少用
下次在處理相關的問題時我會改用吸錫線看看,感謝您的建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HAKKO BS-10,紅色包裝的焊油
這裡有之前在本論壇討論過的焊油導電資料
電子零件行可否買到不導 ...

我是用made in Taiwan的 F1-焊油 (約10年前在電子材料店買的,當時買5盒:一盒NT:20元)

用到現在還沒用完,倒是沒遇過有焊油導電的狀況,但是我個人的習慣是有用焊油的話就會把板子洗乾淨
焊油基本上要多洗幾次才會洗乾淨~~~

因此我通常焊接多不用焊油,只有在拆&焊 SMD IC 時,才會用到焊油,且完工後會洗乾淨

========

我在想~~你有可能是因為錫渣&碳導致產生導電現象~~~並非是焊油本身造成的
你用焊油焊接完零件該零件周圍是否為(烏漆馬黑)的~~IF yes,那就是錫渣&碳的化合物,那當然極有可能會導電~~~

儘量養成~~焊完後清洗板子的習慣,這樣才不會有一些不必要的問題產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made in Taiwan的 F1-焊油 (約10年前在電子材料店買的,當時買5盒:一盒NT:20元)

用到現在還沒用完, ...

我在焊接完也一定會清潔板子,但這次卻出乎意料之外!
如圖上可看到,有殘留的焊油及一些物質卡在接腳後方
我原本也以為有清乾淨了,用牙刷及去漬油來來回回刷了好幾次
但直到將晶片拆下才發現,在晶片密集接腳後方,用牙刷也清不到,因為縫隙實在是太小了
既然清不到,那只好找完全不會導電的焊油(例如BGA用),才能解決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焊接完也一定會清潔板子,但這次卻出乎意料之外!

如圖上可看到,有殘留的焊油及一些物質卡在接腳後 ...

有殘留的焊油及一些物質--->顏色較焦黑的物質,就是松香及碳化合物

如果你是用揮發性較高的溶劑:如丙酮,異丙醇...那就可能會如你圖示的清不乾淨

另外去漬油並不太適合清潔電路板,因為若你不小心噴到"線圈",漆包線的透明漆就會被融掉

這邊建議:

您使用英國環保Electrolube 益多潤 FLU 松香清潔劑

FLU是專門清潔松香&焊油洗板子專用,就算牙刷~刷不到~你先噴一次等5秒鐘後,在連續噴個三次,就能清乾淨了

200ml的~~~約台幣NT:190元 左右

PS:噴到沒氣噴不出來時,還剩下約1/4,可以直接打一個洞,將剩下的溶劑倒到密封玻璃瓶,可以繼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