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微星 GX600 主板型號 MS-163A1 VER:1.0 CPU 風扇不轉

楼主(2013-10-08):
微星 GX600  主板型號 MS-163A1 VER:1.0  CPU 風扇不轉已更換過新風扇,測試後插座無通電!
請問比較有可能壞的地方是哪裡?
請各路高手幫個忙!

网友:
請PO上圖及你測試的結果數據??

楼主:
圖片無法上傳! 請問是因為我的積分等級太低嗎?

楼主:
正面

正面

反面

反面

成功了! 檔案也未免要太小! = =
CPU 風扇插座! 無通電!

网友:
完全不轉嗎?
筆電風扇是溫度到才會轉

主機板查KB3925

楼主:
感謝 大大! 經過測試! 二側有反應,二側只有一角有反應,其餘無反應,確定他有問題! 這幾天去光華找遍了,卻找不到一樣的東西,請問是否有可以替代的型號?

网友:
正常應該是開機後會轉幾秒才停,請問樓主您有拆開後再上電嗎

楼主:
拆開後上電開機完全沒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