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M3A78-VM 開機USB報錯維修~~

楼主(2013-10-08):
常摸ASUS的板的人都知道~~
令人討厭的開機報錯,15秒還會自動關機........
小弟提供幾個方法修這類的故障(換橋就算了~~),小弟並非電路高手,高手們看看就好~~
第一招:換 JUMP -啥~~這板USB都沒JUMP,看來運氣沒那麼好.......
第二招:刷初版 BIOS~~還是沒效~~(小弟曾用這招搞定一張~~)
第三招:沒辦法,還是要拿出我的放大鏡及電表~~
一般來說ASUS的USB訊號是經過822及472電阻的並聯再進南僑(所以只要看到822及472相鄰在一起就大概跟USB有關係~~)
找了半天大概就這4組,用比對的方式找出不一樣的~~
直接在板上量電阻阻值 1~3組 都約在2.9K~3.1K左右,就剩第4組的排組感覺量出來都怪怪的有的3.2K 有的0.7K........
先鎖定它把這822及472的排阻一起換掉(小弟習慣找 技*或微*的排阻來換,江湖上傳言ASUS的排阻不是普通的爛,尤其是822.....)
換完後........
存完BIOS重開,會卡住77 復位燈恆亮
照經驗是BIOS IC故障 MX 25L8005 直接換掉 重寫最新的BIOS
灌完系統BIOS能用囉~~
大合照~~
小弟曾很衝動的就直接給他換橋,好不容易開機,結果故障訊號還是存在,真是給他無言........

网友A:
這附近的 電阻 也是要注意~因為有些USER 裝上顯卡
常常 會把 水氣 給 主機板 導致 風扇 附近的 SMD 零件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附近的 電阻 也是要注意~因為有些USER 裝上顯卡
常常 會把 水氣 給 主機板 導致 風扇 附近的 SMD 零件氧 ...

感謝~~請教可愛大,之前我有張asus p43 也是usb報錯 ,報錯故障解決後,重灌某些版本的xp會藍底白字,就算灌過去後usb也是不能用,這樣算南橋故障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