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偏光膜更換分享

楼主(2013-10-08):
最近拿到一台偏光膜嚴重老化的的液晶可以練習,

於是先從外膜更換練習,

第一次施工真的很臭= =

忘了拍施工前的照片,

以下附上除膠後和貼膜後,

最後貼膜失敗=□=泡泡機一台....

貼完之後發現內膜也有問題,

改天在去買一片內膜來練習0.0

除膠後

除膠後

除膠後

除膠後

除膠後

貼膜後

貼膜後

貼膜後

网友A:
一般偏光膜老化,多數是內外一起壞,所以要一起換,破屏和泡泡機風險很高,
我都不敢碰...xd

楼主:
還好換完面板還是正常的0.0a
貼膜沒好用工具可用,
小玻璃刮刀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偏光膜老化,多數是內外一起壞,所以要一起換,破屏和泡泡機風險很高,
我都不敢碰...xd ...

蛙馬系!!   還不敢玩這一塊?????    沒注意就面板買單了????

网友:
貼模沒那麼困難.大部分都是工具不對(滾輪).跟除膠的溶劑不對

貼磨時.只要清除乾淨.....灰塵.泡泡都能克服

楼主:
看影片用滾輪好像很好用的說0.0

网友:
今天剛剛丟ㄧ部 Viewsonic VG900 古董機
損壞區域
1. 偏光膜老化 (這個太專業了)
2. 機板損壞
所以我就直接丟了

网友:
手上也兩部24吋偏光膜異常等待更換n_081|

网友:
偏光膜是啥原因導致他變質??

网友B:
應是空氣中的水分

尤其是不使用久放時

楼主:
目前我手上還有四台液晶待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應是空氣中的水分

尤其是不使用久放時

應該 不是 你可以統計一下 會壞偏光膜 都是 特定哪幾個ˊ型號的面板
據 某面板廠人士 透露 上偏光片 後 還要作一到手續 好像是脫袍 機
這一道手續沒作 或是沒做好 日子久了就會變成這樣 當然濕氣太重也會 不過那是很小一部分
也就是說就算現在你貼好 以後還是會復發

楼主:
自己動手換過一次的心得,
除膠真的很臭!那個味道過了一天還聞得到=□=
明明垃圾都包起來丟掉了,
過了一天我的工作室還是聞得到...

至於除膠方面,因為我手中沒無水酒精,
75%的藥用酒精噴在面板上面用刮刀刮!
小部份的地方噴酒精加上3M魔布擦掉!

貼膜的話,若有一個人可以拿著偏光片,
一個人在推就比較好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