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 TL3001FM 問題

楼主(2013-10-08):
這台剛拿到時,接上電源指示燈不亮

當下認為是電源板問題,接上電測量右邊腳位可以量到2.3.4腳有11.8V

再找他的第一腳為ON/OFF腳,卻找不到有5VSB的腳 (電源板不一定會有5VSB嗎?)

索性就把隔壁12V牽條線給ON/OFF

接電後,能測量出左邊連接高壓板的12V,所以粗略判斷電源板應該是沒問題

不過還是把附近電容都做更換

電源板全貌 ↓

所以認為問題是在AD板,這台AD板編號是736TL3001F112 REV.;A

在網拍上找了一塊736TL3001F122 REV.;A  想要來代替原板

122的板裝上後,確實指示燈亮了,可以開機了,也測試了幾個小時都沒有問題

但是隔了一夜,要再測試時,打開電源發現指示燈不亮

等了許久指示燈亮後,又開了幾個小時,還是沒問題

以為是冷機關係(那陣子天氣有點冷),所以又隔了一夜再測試,連指示燈都不亮了

沒辦法只好再拆機檢查

把原本112板子和122板子交叉測試發現

112板子裝上後,起先都沒反應的指示燈卻亮了紅燈,但沒法開機

122板子裝上,依舊沒有任何反應,指示燈也不會亮

測量兩塊板子的穩壓IC

122板上量得到電壓,在112相同位置的IC電壓卻量不到

例如圖上的APL1117,在122板上都可以測到  IN→4.8V,OUT→3.1V

但是在112的板子上量不到

所以做為測試在122板上把APL1117和8050SD 各拆一顆裝到112上測試,結果還是相同

現在已經不知該往哪測量...

想再請各位前輩解惑一下n_147|

希望大家能看得懂我所表達的(突然覺得自己表達能力很差n_154| )

网友A:
一、要確定電源板正常時,要在加載下量測卡準
二、您所標示的電壓是在待機或是啟動下量測的,看不懂?
三、買來的板子可能也是有問題的,所以比對參考值會有誤
四、先用一塊有待機的板子來修復,再來修另一塊,不要兩塊都搞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要確定電源板正常時,要在加載下量測卡準
二、您所標示的電壓是在待機或是啟動下量測的,看不懂?
三、 ...

回五燈前輩:

1. 除了裸測,我也有插著線測過,只有右邊量出12V,左邊高壓那沒量到12V
2. 兩塊板子都算在待機下測的,因為都開不了機
    只不過兩塊在待機狀況下測,量出電壓都不一樣,所以感到奇怪
3. 買來的板子可能是壞的這也有想過.....
    每次賣家都說良好沒問題,結果都有問題
4. 兩塊皆沒有待機電。已經有心理準備把兩塊都搞砸
    這台是自己的所以亂搞還無所謂,只是看還能不能抓到一絲曙光

謝謝五燈前輩回復

网友:
這台主板壞掉會造成指示燈不亮,我這裡就有一台了,主板修好結果又發現高壓板也壞了,好無言喔

网友A:
電源板有+5VSB ,待機燈不亮,問題點在 AD 板,
先換掉按鍵,再來追電源待機電源,每隻1117 都有一定電壓輸出,1.8V,2.5V,3.3V不等,
依其型號而定,若有異常應換新而不是從另一板挖來用,除非確定是良品,否則會做白工,浪費很多時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五燈前輩:

1. 除了裸測,我也有插著線測過,只有右邊量出12V,左邊高壓那沒量到12V

AD板故障改公板http://bbs.pigoo.com/thread-28836-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21204-1-1.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五燈前輩:

1. 除了裸測,我也有插著線測過,只有右邊量出12V,左邊高壓那沒量到12V

不用忙了...bga  ic  ng(改公版較實在)

拿烙鐵放在bga ic上面加熱3秒.....就有待機紅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板有+5VSB ,待機燈不亮,問題點在 AD 板,
先換掉按鍵,再來追電源待機電源,每隻1117 都有一定電壓輸 ...

回五燈前輩

現在裝在機器上的是原本的板子,插電後有紅色指示燈,但是按開關不會開
紅色指示燈不會亮的,是網拍買來的板子,那個板子已經拆了兩個IC裝在原本的板子上

我是想說因為在買來的板子上量電壓7顆1117都一樣,所以以為是好的
就把它拆了下來,裝在原本的板子上,看來這個習慣要改過來了,謝謝指導

另外想請教APL1117這顆IC
我有找到兩種1117的規格書,內容看起來一樣又有點不同

APL1117 (1).PDF (203.03 KB, 下載次數: 7)

看規格書上1117後面還有一些代碼,可是板子上的1117後面什麼代碼都沒有
像這種情形,如果要買新的零件,只要按照1117買就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板故障改公板http://bbs.pigoo.com/thread-28836-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21204-1-1.htm ...

正一前輩

文章拜讀了,感謝

原來此AD板也有用在其他型號上

我只用TL3001FM來搜尋,沒看到這兩篇文章

所以只能改公板了嗎?

網路上還有賣同型號的AD板

用這個跟改公板有什麼差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忙了...bga  ic  ng(改公版較實在)

拿烙鐵放在bga ic上面加熱3秒.....就有待機紅燈了 ...

病因就是BGA IC嗎?

不過現在原機的AD板裝上有紅色指示燈出現

只是按開關開不了機,也是這IC的問題嗎?

沒有指示燈的是我在網路上買來的板子

因為已經拆了兩顆零件裝到原機的AD板上

我也不敢再板子裝在機器上了XD

网友:
改公板可能有助於維修速度!

网友:
拜託大家!不要故障看到BGA都賴到它上面!先要判定它是做什動作的!

网友:
先確定一個前題:維修件如果是客戶的,有時間的急迫性,那就改公板搶時間吧!
如果是自有的機器,不趕時間,個人傾向不建議改公板,沒必要!除非機板搞爛了......

而且就如樓上LCD君所言,沒找到問題點前,不見得就是 BGA 的錯,
不妨樓主參照小張大的方法試試看,不過我覺得有危險性.....

我一直相信 WISH 大的一句名言:吃電的東西就從供電查起,不正常工作就先量電壓(還有漣波要在容許範圍)

供電正常了還無法工作再來懷疑元件故障.......

先確定那幾隻待機的穩壓 IC 能送出正確的電壓,旁邊的濾波電容順便一起換掉,再看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