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電源鍵故障更換

楼主(2013-10-08):
很多人使用IPHONE後都會遇到的一些通病,包括HOME鍵的故障、電池的問題,或是電源鍵卡卡的問題等等...
這支手機的狀況就是電源鍵按下後完全沒有作用,解決的方式就是...拆(廢話)

↓主角--電源按鍵壓下後沒有作用

↓先拆下底部兩棵梅花螺絲

↓輕輕將背蓋往上推,就可將背蓋取下

↓再來先將固定電池螺絲卸下才能拆下電池

↓取下電池後,再將其他零件拆下

↓排線裡還藏著ㄧ顆螺絲

↓再來拆上半部,先將保護蓋拆下

↓這顆螺絲也要拆下

↓拆下相機頭

↓將排線都卸下後就可以拆下主機板了

↓拆下主機板後,這裡就是電源按鍵排線的位置

↓故障的開關

↓新舊排線比ㄧ比,有看出來哪裡不ㄧ樣嗎??

↓拆下的零件排排站

↓新排線換上後開始將零件組裝回去

↓要記得將排線叩回

↓電池也要裝回去(廢話,不然怎麼開機)

↓開機測試~~~OK

↓又恢復有彈性的觸感了

謝謝各位的收看

网友A:
拆那下面螺絲的工具還挺不好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那下面螺絲的工具還挺不好找的

狼大~其實不會難找啦,現在很多電子材料行都買得到了

网友:
零件有夠多的,真是圖文並茂,老K兄,那排線去那買,要多少COCO?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件有夠多的,真是圖冲並茂,老K兄,那排線去那買,要多少COCO?

jefry0326大,其實對岸購物超方便,淘ㄧ下就很多了

网友C:
請問電源按鍵尺寸是4x4x1.5mm的嗎?

网友D:
哈哈,剛好這星期也要幫我大姐夫換電源鍵,可以借鏡參考囉^^,話說這外面換到好要價800-1200大洋耶,自已動手省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電源按鍵尺寸是4x4x1.5mm的嗎?

itpro2012你好,我沒有實際量過電源鍵尺寸,我是直接更換排線,不過目測按鍵大小應該是3*4左右,厚度應該不超過1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剛好這星期也要幫我大姐夫換電源鍵,可以借鏡參考囉^^,話說這外面換到好要價800-1200大洋耶,自已動 ...

沒錯~~自己動手省超多,祝jackchen681大更換順利~

网友E:
我比較想看HOME鍵拆除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比較想看HOME鍵拆除
呵呵

哈哈~~下次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网友D(2013-11-11):
請問k.wang大,你這支是4s嗎?我目前想訂零件但又和你這不太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k.wang大,你這支是4s嗎?我目前想訂零件但又和你這不太一樣~~

不是喔!我的是4,跟4S的材料不一樣喔!兩款料件有些不能共用,要注意!

网友F:
(筆記~)老婆也是拿4...我想有一天我會需要拆換Home、電源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筆記~)老婆也是拿4...我想有一天我會需要拆換Home、電源鈕....

你要不要把頭像換掉啊?
太可愛了,看到就想抱過來玩一玩 ...    ...
又沒得玩 ...
該不會是多年前的照片吧 ...

网友H:
有個專業維修網站ifixit.com有各種iphone拆機步驟及高畫質照片, 可惜我還沒權限貼連結...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要不要把頭像換掉啊?
太可愛了,看到就想抱過來玩一玩 ...    ...
又沒得玩 ... n_100 ...

哈~這可是上個月的照片而己唷~,小孩很皮...XD建議玩玩別人的就好,不要想要自己生一個來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筆記~)老婆也是拿4...我想有一天我會需要拆換Home、電源鈕....

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個專業維修網站ifixit.com有各種iphone拆機步驟及高畫質照片, 可惜我還沒權限貼連結... ...

感謝提供這麼讚的資訊~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吧~~

也要等有壞吧...(Home鈕到是真的有秀豆秀豆),但iOS5之後就出了虛擬Home鍵,所以不用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