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小收音機音量旋鈕正確名稱??[以解決]

楼主(2013-10-08):
小弟又來向各位神人大大們求救了!

請問這調整音量的零件正確名稱怎麼稱呼?購買時須注意哪些事項?
要上電子材料行採買,及線上查詢所以要知道大名
另外就是,這零件已缺少一個接觸點所以已無聲音
功能正常時當調整至off時會聽見"答"一聲!
請不吝賜教!!
感謝~

銅箔面~

零件面~

盒體外,音量調整顯示~

网友A:
帶開關的可變電阻, 不過不知道好不好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帶開關的可變電阻, 不過不知道好不好買

慘了...
希望有大大神人能提供"買的到"的連結n_082|

网友B:
引用 楼主:
慘了...
希望有大大神人能提供"買的到"的連結

是早期的掌上型收音機用音量開關?部分電子材料行應還有存貨.最好是帶樣品過去比對尺寸.
故障部位是開關部位還是VR?可拍照圖示?

网友C:
這種旋鈕式可變電阻...不好找囉!!!...
零件已缺少一個接觸點....確認是VR的部分故障嗎???...
把旋鈕上方的螺絲拆下來檢查看看!!!....
"答"一聲!....是把電源(開關)切掉.....
如果真的故障的話.....把零件拆下來.....去下列地方...碰碰運氣!!!...
永華路轉進....大智街(約50公尺)....左手邊......名人電子
健康路轉進....夏林路....新興國小斜對面.....大美補習班前後....有一家電子零件行
北門路...北門商場附近....有間不起眼的電子零件行
最後只能到民族路.....南一...和美....找看看囉!!!...

网友D:
故障部位是開關
簡單修復只要A B 點 加一個on/off開關  or A B 短路 , 不用時 電池取下

http://www.tbm-japan.com/product/04ufo.html

http://www.keikocorp.co.jp/us/potentiometer/flatpot.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早期的掌上型收音機用音量開關?部分電子材料行應還有存貨.最好是帶樣品過去比對尺寸.
故障部位是開關部 ...

大大~
是早期掌上型收音機音量開關沒錯!因為到小弟手上已經是故障缺損的狀態,但duncan 大有補上完整的圖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旋鈕式可變電阻...不好找囉!!!...
零件已缺少一個接觸點....確認是VR的部分故障嗎???...
把旋鈕上方的 ...

是缺少一個開關的接點!至於調整音量的部分小弟沒試到n_080|
感謝大大您的幫忙,替小弟省了不少時間!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故障部位是開關
簡單修復只要A B 點 加一個on/off開關  or A B 短路 , 不用時 電池取下

感謝duncan大提供的照片!原來完整的樣子長這樣
小弟再試試看能不能改造!!
如果不要那開關功能只單純VR,那請問名稱也是叫可變電阻嗎?
感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
是早期掌上型收音機音量開關沒錯!因為到小弟手上已經是故障缺損的狀態,但duncan 大有補上完整的圖 ...

我在台北幾間較大型電子材料行問過,已無此備料,可參照6"duncan大作法解決,或求救POPCORN大看有無拆機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台北幾間較大型電子材料行問過,已無此備料,可參照6"duncan大作法解決,或求救POPCORN大看有無拆機品. ...

感謝大大~
小弟再試試看能不能diy方式補救~
另外請問該如何召喚POPCORN大現身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拿瓶58金高粱.......POPCORN......就會獻身!!!.....

有酒香~ @#$%^&*()_..... 凸

找認識有念佛的長者,手中會有多的佛號機,裡面有一顆平面式帶開關VR
如果解焊5P有困難,單換刀板及彈簧也行
等您找不到再PM給我,殺一台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酒香~ @#$%^&*()_..... 凸

找認識有念佛的長者,手中會有多的佛號機,裡面有一顆平面式帶開關VR

感謝popcorn 大n_097|
小弟再找找看,找不到的話再跟您求援囉!
請問您喜歡啤酒還是高粱或威士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酒香~ @#$%^&*()_..... 凸

找認識有念佛的長者,手中會有多的佛號機,裡面有一顆平面式帶開關VR

我勒!!!....好一個.......酒肉穿腸過...佛自在我心..

爆米花!!!....您應該放棄"三太子"......改去追隨"濟公"師傅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故障部位是開關
簡單修復只要A B 點 加一個on/off開關  or A B 短路 , 不用時 電池取下

大大~
您的圖可以給小弟嗎?
感謝~  ^^

网友:
好久沒看到這種小收音機了
零件應該叫帶開關可變電阻
算常壞零件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熱心的回覆及幫助
小弟已經知道該如何解決
所以此問題告一段落!!
感謝~~

网友:
学名叫带开关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