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舒350w故障,麻煩給新手一個修理方向...

楼主(2013-10-08):
康舒350w,使用約兩年後,有一陣子會突然關機,因發生頻率不常,沒去管它。直到半年前,關機後就再起不能了。目前是無法開機狀態。

拆下後,加2個12v風扇測量,+12v電壓一直在+11.20v <-> +10.04v之間來回,+5v也是在 +5V <-> +4v之間來回。加越多的風扇,電壓有越低的趨勢。

檢查一次和二次的開關晶體,應該是正常的。除了一顆400V的大電容外,其餘大小電容全換新。測試後結果還是跟上述症狀一樣。

麻煩指導一下小弟吧

网友:
求助不能太懶,
發文方式給你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47290-1-1.html

楼主:
不好意思,因東西不在手邊,拍好照片就po上來n_081|

网友:
電壓迴授可能出了問題
因為它不把掉下來的電壓補回去

3.3 5 12 都有問題的話那就可能是  負極有空焊 或接處不良的情況

楼主:
目前進度:1. 除大電容外,其他電容均已換新。
         2. WT7527已換新。
        3. 散熱片上的開關晶體和蕭基特電晶體都檢查過,應該都是正常。

附上一些測量數據,麻煩指點一下....

pwr on 開路:
+5v sby  -> 5.09v
         -> 5.06v(加10 ohms負載)
pwr good -> 0v
大電容    -> 158v

pwr on 短路:
                   大電容    sby            +12v                +5v               +3.3v   pwr good
無負載                373v     5v <-> 5.06v   11.37v <-> 11.81v   4.68v <-> 4.94v   3.39v    0.03
2個12v風扇            372v     5v <-> 5.06v   10.08v <-> 11.22v   4.93v <-> 3.38v   3.38v    0.03
2個12v風扇+1個硬碟    372v     5v <-> 5.06v   10.16v <-> 11.28v   3.72v <-> 4.49v   0v       0.03
(power無法啟動硬碟)

無負載:
光耦#1 12腳(.665v <-> .827v)  43腳(.227v <-> .344v)
光耦#2 12腳(.930v <-> .988v)  43腳(.644v <-> .932v)
光耦#3 12腳(     1.106v    )  43腳(    .139       )

負載2個12v風扇:
光耦#1 12腳(.658v <-> .816v)  43腳(.223v <->  .338v)
光耦#2 12腳(.827v <-> .924v)  43腳(.900v <-> 1.354v)
光耦#3 12腳(     1.106v    )  43腳(    .139v       )

网友:
339電路跟我PO的那篇相類似嗎?

楼主:
我再研究看看...3q

网友:
請問 TL431 檢查過了嗎??

网友:
LM339和WT7527及其周圍的電路可以檢查一下,附近電晶體部分看有沒有C945或C1815,推動管的部份肯定有一個壞掉了.

网友:
康舒終保為何要修..
花一次寄件費用...就給良品..
需要修嗎...
想到當初..測這些康舒電源..如故障..店家好高興...
因為換回都是新品....
過了2年後才有所謂換良品..
其實良品整修數量也不多....基本會壞也是幾顆小零件
樹昌..代理自己只做檢測.不能維修..所以只能換
因為康舒台灣只給一家做維修..
每次收到文件..還是那幾顆零件故障

康舒早期產品
3PC46
3PC系列
4PC系列
或是R8都是終保

每半年還要去康舒淡水場交流

如大家有重要機器電源故障無法處理我可以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