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產品] 4S线路图

楼主(2013-10-09):
(图片)

网友A:
請問版大是否有PCB板Layout零件圖?

手上有隻4S docking port進水, 沒燒到dock flex反倒是主板掛了...

就在USB/Dock flex connector旁(靠手機邊框這邊有兩個較大粒垂直排列), 底下的那粒炸掉了.

症狀是: 電話來電會響鈴, 但是音樂視訊影片都無聲; 按下音量大小聲按鈕, 畫面出現鈴聲圖案, 但是沒有音量調整圖形. 使用耳機則一切正常.

Than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版大是否有PCB板Layout零件圖?

手上有隻4S docking port進水, 沒燒到dock flex反倒是主板掛了...

修理我是沒有辦法的,這個您參考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修理我是沒有辦法的,這個您參考看看

多謝版大, 剛剛下載完試試看!

最差狀況是到eBay買片空PCB板查線...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謝版大, 剛剛下載完試試看!

最差狀況是到eBay買片空PCB板查線...

看完了PDF檔, 可惜沒提到這區塊.

剛在eBay上找到張圖片, 就是圈起來的零件, 看起來應該是電容(也有可能是電感,邊角方方正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