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F-104 P+I 電源高壓板新購品一直不能點燈.

楼主(2013-10-09):
有請各位先進指教.

日前收到一台22吋液晶電視, 一閃即滅有聲無影. 考古題...立馬找高壓板來換.
拆開機器, 是P+I高壓電源板. 台灣找不到這塊, 所以在對岸找了2片 "新品".

LF-104

LF-104

裝上去燒機一天, 沒問題. 第2天客戶退件. 一樣是一閃即滅.
心想還好有第2片備品. 拿來換上, 沒想到一樣, 閃過就暗了.
沒錯, 完全沒有畫面. 有聲無影. 心裡OOXX.... 不會吧. 難到燈管壞了?
通用4小口高壓板拿來點, 疑... 會亮耶.

對岸再寄2片來, 這次更瞎. 2片都有問題. 一上機就有相同問題.
IC上的型號文字已經被磨掉. 這樣還跟我說是新品&有測試過.
.

不知各位先進, 有遇過這樣的問題??
感謝!

网友:
燈管壞了???   先查燈管有無斷線或是燒黑!!

网友:
那好的燈管測試

网友:
建議單燈測試,我之前曾經用四燈測過發現可以點亮,也因如此讓我找好久才找出燈管有異常

网友:
這片是國際22吋的嗎?...好眼熟..= =+

楼主:
x5036大, 答對了.  是國際22吋的.
我用通用高壓板去點, 會亮耶.
這樣燈管會有問題??
我沒在換灯管, 所以沒有單隻的可試.
拿17吋的螢幕來測, 準不準呢?

网友A:
如果確定電源跟燈管是正常的,那就把高壓部份改通用高壓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確定電源跟燈管是正常的,那就把高壓部份改通用高壓板吧。

改通用板不難. 只是覺得誇張.
對岸的料件品質.....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通用板不難. 只是覺得誇張.
對岸的料件品質.....

如果可以,拿一組22吋的燈管外接試試看,或許就知道問題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