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網外的網路硬碟

楼主(2013-10-09):
我家裡現在用RT-16N的AP,接了一個USB flash disk當作網路磁碟,在區域網路內使用沒有問題,不過從外面連回家裡想當成網路硬碟,就連不上,我有開UTP 137, 138 TCP 139, 445,jifs client也有設定,但就是抓不到,不知各位高手能否指點...先謝謝了...

网友:
是用vpn連回來的嗎?
這台看起來支援蠻多的
但是只有說遠端管理
應該跟你連回來的方式有關

网友:
JIFS是指你連回家裡的方式嗎?
不考慮JIFS←這個東西,照你說的方式,在外部IP同網段時,是可以實現連線的。但同時你也把你的網路硬碟曝露在外網上面了。

個人會建議你使用它的VPN SERVER,先連回家裡,再用一般NFS的方式連上你的網路硬碟。

好處是,資料安全性提高。

壞處是,傳輸會慢一點點,頻寬佔很大的關係。

网友:
大大, 請你參考一下手冊第30~34頁, 而且你的型號也打錯了, 是 RT-N16
手冊有很詳細的說明, 只是我沒有東西可以測試
1.你要從網際網路進來使用, 只能用 FTP 的方式, 而且至少是要固定 IP
2.為安全起見, 能用 SSL VPN 更好, 但很遺憾的, 這款沒有提供 SSL V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