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萬用型電視遙控器如何設定?

楼主(2013-10-09):
廠牌: PJW 配件王 型號:RC-SO1
沒有說明書,不會使用? 請先進指點~ 感恩!

网友A:
旺德網頁...參考說明書(同一家做的設定都差不多)
配件王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旺德網頁...參考說明書(同一家做的設定都差不多)
配件王系列

謝謝 tuned26
官網顯示RC-SO1是專用型,不是萬用電視遙控器
官網上沒有這款的PDF,其它型都下載,可惜SET按鍵都不相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 tuned26
官網顯示RC-SO1是專用型,不是萬用電視遙控器
官網上沒有這款的PDF,其它型都下載,可惜SE ...

或許您可以請問一下這位賣家,請他拍一張設定說明給你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725980174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許您可以請問一下這位賣家,請他拍一張設定說明給你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7259801 ...

噗!原來才159.- SONY專用
這支主人向電器行買500.-
呵呵! 怎麼能去遙控SAMPO
希望PIGOO有人有說明書分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噗!原來才159.- SONY專用
這支主人向電器行買500.-
呵呵! 怎麼能去遙控SAMPO

試試看!
打開電視   按設定十電源  手放開(燈常亮)再按電源鍵...燈會閃(1~2秒點發)掃描蒐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試試看!
打開電視   按設定十電源  手放開(燈常亮)再按電源鍵...燈會閃(1~2秒點發)掃描蒐頻 ...

這....................要等我去買一台SONY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 tuned26
官網顯示RC-SO1是專用型,不是萬用電視遙控器
官網上沒有這款的PDF,其它型都下載,可惜SE ...

我看了一下...
參考RC-SA1 聲寶專用的說明書...RC-S01的背部電池蓋打開有沒有一個洞洞可以插...
如果是的話就對了...
設定值就用試的吧....從001開始,應該沒幾個...

网友:
沒用過這一牌的萬用遙控器,一開始從外觀看,真的不像萬用型,看了#8樓大大說明,原來還用從電池蓋內側去扎下,好特殊的方法.

网友:
今早突然想到這隻很像我另一 隻遙控器,晚一點再找出來看看,如果一樣再PO代碼表給您

剛去找了一下,發現我那隻遙控器和您的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試試看!
打開電視   按設定十電源  手放開(燈常亮)再按電源鍵...燈會閃(1~2秒點發)掃描蒐頻 ...

剛好收修一台SONY,遙控器不用設定,完全相符
可是遙控器產品標示為萬用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
參考RC-SA1 聲寶專用的說明書...RC-S01的背部電池蓋打開有沒有一個洞洞可以插...  ...

RC-SO1電池盒內沒有這顆設定開關

网友A:
引用 楼主:
RC-SO1電池盒內沒有這顆設定開關

如果,我猜.....以下是個人推論.

那應該就是免設定型...因為跟RC-SA1是同一個模子...
如果沒開設定孔好像就是免設定(就是只有1組碼)...
出廠時就已經設定好了(當然設定偶爾也會跑掉)...:on_071|
若想修的話可以試著打開蓋子,電路板上設定孔的位置應該有預留設定按鈕的孔位...然後就再設定一次吧...:on_06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猜.....以下是個人推論.

那應該就是免設定型...因為跟RC-SA1是同一個模子...

很好的經驗推論,感謝!
這遙控器不用設定,完全與SONY電視相符
希望有人分享說明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