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 smt-32hv5 請問這是哪裡問題?

楼主(2013-10-09):
如下圖說明,t-con 已換,電壓都正常,請問這是哪裡問題?有救嗎?

网友:
1  主板不良

面板  LK315T3LZ9Z

T-CON cpwbx 3919tp

1366X768
可以用公板試那裡壞
只要把舊屏線拔掉,換上公板屏線即可試
屏線用 LG 用屏線 T-CON電壓5V
(出來油畫 V59 BIT 調到 2 )

网友:
請注意板規,標題應註明相關資訊喔!

网友A:
量一量AS15周遭電壓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量AS15周遭電壓看看!

這板沒有as15,如下圖

网友:
拆面板~就知道答案 我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