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影響硬碟壽命的九大殺手

楼主(2013-10-09):
網路看見的文章,覺得不錯,分享給大家

*之一:電腦桌
電腦工作台(即電腦桌)是大家比較容易忽視的東西,現在市場上有很多廉價的電腦桌,是用質量很差的三合板做成的,電腦放在這樣的工作台上面,穩定性比較差。大家知道,硬碟在工作時是處於高速旋轉狀態的,而用戶在操作電腦的過程中,難免會與電腦桌發生一些磕磕碰碰,如果電腦桌缺乏一定的穩定性,就會造成電腦使用時出現搖晃現象,這種情況很可能會造成工作中硬碟磁頭與盤面碰撞,從而造成硬碟損壞。
保養措施:選擇穩固性較好的電腦桌。
**之二:硬碟散熱風扇
現在市場上有很多專門為硬碟設計的散熱風扇,利用四顆螺栓直接固定在硬碟上,用風扇對硬碟進行散熱。如果單單只是考慮散熱效果,這種硬碟風扇的散熱效果還是不錯的,但問題是由於這種風扇是直接固定在硬碟上的,風扇的振動會直接傳遞到硬碟上,特別是一些低檔的硬碟風扇,風扇的振動相當明顯,長期使用以後,必然會對硬碟壽命造成影響。
保養措施:停止使用這種硬碟散熱風扇。這裡介紹一種簡單有效的硬碟散熱法,供大家參考:找一個CPU用的散熱風扇,用橡皮筋懸吊在硬碟架上,和硬碟保持一定的距離,這樣風扇所產生的振動可以被橡皮筋所吸收,而又可以對硬碟進行散熱。當然,不是每台電腦都適合用這種辦法的,具體問題具體處理吧。
**之三:光驅
光驅(包括CD-ROM、CD-RW、DVD-ROM、Combo等)在使用時發出的噪音也是很大的,目前主流DVD-ROM光驅的讀盤速度已經達到了 16倍速以上,當光盤在光驅中以每分鐘千轉的速度高速旋轉時,光驅本身會產生明顯的振動,嚴重時還會帶動機箱的共振,而這種振動最終都會影響到硬碟的工作。另外高速光驅的發熱量也是很大的,很多時候我們從光驅中取出的光盤都會發燙,如果光驅和硬碟的距離很近,從光驅中釋放出來的熱量就會在硬碟上積累,從而使硬碟的溫度更高。
保養措施:在安裝光驅時,最好在光驅與驅動器架之間墊上一些橡膠皮(比如自行車用的內胎),這樣可以吸收光驅所產生的振動。並且盡可能將光驅和硬碟保持一定的距離,以免光驅發出的熱量影響硬碟的工作。
**之四:灰塵
灰塵對硬碟的損害也是很明顯的,在灰塵嚴重的環境下,硬碟的電路板上很容易積累灰塵,這些灰塵會影響電路板上芯片的熱量散發,使電路板上的元器件溫度上升,從而可能造成芯片過熱而燒燬。另外灰塵很容易吸收水分,很可能造成電路部分短路。
保養措施:用戶應該養成定時清掃硬碟上灰塵的習慣,特別是安裝了散熱風扇的硬碟,最少每半年就要清掃一次,以防止灰塵在硬碟上堆積。
**之五:靜電
很多朋友在用手拿硬碟時,沒有採取任何防護手段。值得注意的是,在氣候乾燥的時候,人的手可上能會積累上萬伏的靜電,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用手直接接觸硬碟背面的電路板,手上的靜電有可能會擊穿電路板上的芯片,導致硬碟出現故障。
保養措施:當我們在用手拿硬碟時,最好先用手摸一下金屬導體,將身體上的靜電完全釋放掉。並且手指應該抓住硬碟的兩側,避免手指與硬碟背面的電路板直接接觸,這樣可以最大程度避免硬碟受到靜電的傷害。
**之六:休眠
現在的主板都支持硬碟休眠功能,即如果硬碟在規定時間內沒有進行讀寫操作,系統會自動將硬碟關閉。這個功能的本意是節省電能並延長硬碟壽命,但是由於現在的操作系統和應用軟件對硬碟的讀寫操作都比較頻繁,如果設置的休眠時間過短,就會造成硬碟經常性地停轉和重新旋轉,這樣反而會縮短硬碟壽命。
保養措施:一般情況下建議將硬碟的休眠時間設置為30分鐘以上,或關閉硬碟休眠功能。
**之七:低級格式化
當硬碟出現壞道以後,很多朋友都有低級格式化硬碟的習慣,認為低格硬碟可以修復硬碟的壞道,其實低格對硬碟的損壞是很大的,由於目前硬碟的容量都較大,進行一次低格操作需要花很長時間,而長時間對硬碟的格式化操作反而可能使硬碟的壞道擴散,如果操作不當,還可能使硬碟某些參數丟失(比如輸入了錯誤的硬碟交叉因子參數),造成硬碟無法使用。
保養措施:一般情況下最好不要對硬碟進行低格操作,如果硬碟出現嚴重錯誤時,可以考慮對硬碟進行專門的清零工作,以清除硬碟上的所有數據,其效果基本上可以等同於低級格式化硬碟,但是所花費的時間要少得多,對硬碟的損壞也小得多。
**之八:電源
一個質量不好的電源,可以在一瞬間讓一塊硬碟報廢,一個高質量的電源,可以保護硬碟不受電壓波動的干擾,特別是在硬碟進行讀寫操作時。所以筆者建議大家在購買電源時,千萬不要圖便宜,否則就是為硬碟安裝了一個定時炸彈。
保養措施:購買經過3C認證的正規主機電源,如果電腦所處環境的電網電壓波動比較大,最好購買帶有穩壓功能的電源,或配備UPS,同時不要將電腦與空調等設備共用一根供電線路,以保證電腦供電的穩定性。
**之九:磁場
硬碟是一種依靠磁介質來記錄數據的設備,所以要盡量遠離環境中的其它磁場,以避免數據丟失。在電腦中,有一個比較容易被大家忽視的磁場,就是機箱裡的PC喇叭,在很多機箱裡,這個喇叭和硬碟的位置相當靠近,如果喇叭的磁性較強,有可能會影響硬碟數據的長期保存。
保養措施:在安裝硬碟時,最好讓硬碟離PC喇叭距離遠一點。當然,如果有條件,大家可以把PC喇叭移動到盡可能遠離硬碟的位置,同時也不要將一些小型變壓器等物體放置到電腦機箱上,這些都有可能影響到硬碟的正常工作。
總結:以上就是可以影響到硬碟壽命的幾大因素和相應的解決辦法,當然,可能還有其它的一些影響硬碟壽命的因素。總之,硬碟有價,而硬碟裡的數據是無價的,大家除了平時要注意保護好硬碟外,還要定期做好硬碟裡的數據的備份工作,如果你的硬碟中有重要資料的話。

网友A:
認識的Seagate工程師曾說過..
"硬碟是最不安全的儲存裝置", "如果要保證資料安全... 請勤做備份"

是所以... 牛已經架了一台 3TBx5 RAID6 NAS 了...

网友:
我觉得剧烈震动和电源影响最大!

如果硬碟出現嚴重錯誤時,可以考慮對硬碟進行專門的清零工作,以清除硬碟上的所有數據

怎样对硬盘进行清零?

网友:
找"低階格式化"軟體來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認識的Seagate工程師曾說過..
"硬碟是最不安全的儲存裝置", "如果要保證資料安全... 請勤做備份"

3TBx5 RAID6 NAS 了...

没看懂上面这个是什么?

网友B:
多谢赐教!

五顆3Tb的硬碟, 組成RAID6, 可同時允許二顆硬碟損壞, 但資料仍在!

很想实践一下,尤其是組成RAID5,但一直没有找到教程,不知哪里可以 搞到(网络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多谢赐教!

五顆3Tb的硬碟, 組成RAID6, 可同時允許二顆硬碟損壞, 但資料仍在!

对了,你組的RAID6是使用电脑主板上集成的RAID,还是RAID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了,你組的RAID6是使用电脑主板上集成的RAID,还是RAID卡?

滿江紅大,
牛用的是QNAP的NAS, 它是自帶RAID的,
總的說, 它其實就是一台小電腦, 自帶RAID, 透過網路來讀它RAID內的資料!

目前市面上有相當多的NAS方案, 您可以在網上搜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滿江紅大,
牛用的是QNAP的NAS, 它是自帶RAID的,
總的說, 它其實就是一台小電腦, 自帶RAID, 透過網路來讀 ...

两岸的习惯称谓不同,用电脑主板上集成的RAID,叫软RAID,使用RAID卡插在电脑主板上组RAID叫硬RAID。

牛用的是QNAP的NAS, 它是自帶RAID的,

牛是谁?
QNAP的NAS 是什么意思,不管是缩写和全写都明白是什么意思,还望赐教一二,谢谢。

网友:
那....筆電怎麼辦
硬碟  不能振動  電源要穩
而且筆電的硬碟常常做在 光碟機旁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岸的习惯称谓不同,用电脑主板上集成的RAID,叫软RAID,使用RAID卡插在电脑主板上组RAID叫硬RAID。

牛 ...

牛是谁?   牛是自號 自稱   就跟 一些古人一樣  有自己的稱號
可以讓自己有很高的辨識度  同時也是個人特色

QNAP的NAS 是什么意思,不管是缩写和全写都明白是什么意思
http://www.qnap.com/i/cht/
QNAP是 威聯通科技
NAS  是網路儲存技術
百度 :http://baike.baidu.com/view/2679515.htm
順便附上 RAID 百度:http://baike.baidu.com/subview/7 ... 02&from=rdtself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是谁?   牛是自號 自稱   就跟 一些古人一樣  有自己的稱號
可以讓自己有很高的辨識度  同時也是個人 ...

真是詳細~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岸的习惯称谓不同,用电脑主板上集成的RAID,叫软RAID,使用RAID卡插在电脑主板上组RAID叫硬RAID。

牛 ...

還有一種更軟的RAID,由OS管控的RA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