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Q4242 這是??!! 付影片

楼主(2013-10-10):
爬了一些文 這是面板壞了嗎
有時候好又可以看30-60分 有時候又跳出這種故障樣式
今年4月過保 原廠報修12000 壞面板

网友:
面板壞~~笨q一堆都面板壞~~很淒慘

网友:
確定面板故障
可以維修喔
(單面板維修)

楼主:
哀...我猜還以為是T-CON部分

可以請問一下面板維修?可以修 那要朝哪方面呢 我想先爬文

因為這台還可以看 但是不給我拆.....他說等每次開機都出現這樣到無法看在換電視

网友:
引用 楼主:
哀...我猜還以為是T-CON部分

可以請問一下面板維修?可以修 那要朝哪方面呢 我想先爬文

可以修但不給你拆這樣還是一樣沒辦法修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哀...我猜還以為是T-CON部分

可以請問一下面板維修?可以修 那要朝哪方面呢 我想先爬文

先拿個20-30萬 買個熱壓機
就可以(實驗)維修喔
這個(區塊)手工很難維修成功
成功機率也不高喔
(建議送專業維修廠)用(專業熱壓機器維修)
手工(弄壞的機會大)勸您(不要動手修喔) ITO弄壞就(沒的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拿個20-30萬 買個熱壓機
就可以(實驗)維修喔
這個(區塊)手工很難維修成功

飛機複合材料受損,也不太可能拆下來送到熱壓機上執行
依受損位置、面積、厚薄,自製簡易式熱壓
重點在時間、溫度、迫合面均壓
什毀是ITO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飛機複合材料受損,也不太可能拆下來送到熱壓機上執行
依受損位置、面積、厚薄,自製簡易式熱壓
重點在時 ...

ito 就是如下檔案

7 transparent film.pdf

241.28 KB, 下載次數: 113

网友:
阿勒!該不會我這台也是同樣的情形.....

好不容易找到高壓板的說....

真的又要進白宮了嗎=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S10h69Nod8&feature=youtu.be

請問大大,如果這個可修,給專業的師父修大概要出走多少小朋友啊?

网友:
高難度的挑戰.期待有高手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