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3隻小隻金魚要不打空氣呀!

楼主(2013-10-10):
我最近養了3隻小隻金魚,養在8吋圓型水魚缸,裡面放彩色石頭
1.不知道是魚缸太小?打空氣進去 那3隻金魚就游的很快 亂蹦亂跳 感覺很有活力還是他們很緊張? 是魚缸太小的關係造成他們壓力大還是這是正常的?

2.打空氣是24小時嗎?  還是等他們抬頭在水面 再打就好?
每次打空氣他們就很緊張的樣子!!!?

3.在水族館買飼料一罐150 但在大賣場差不多大小的飼料只要55元? 這有差嗎? 差在哪呀~~?

4.這3隻金魚大概要餵幾顆飼料阿 一天?

5.他們需要日光燈嗎?  放在陽光充足的地方?

6.水是用地下水 還是山泉水 OR 自來水 哪個比較好??????

网友A:
7.缸下面可以加瓦斯爐嗎?

网友B:
8. 須要放什麼調味料?

ㄘㄟˊ 別亂了!

1.不知道是魚缸太小?打空氣進去 那3隻金魚就游的很快 亂蹦亂跳 感覺很有活力還是他們很緊張? 是魚缸太小的關係造成他們壓力大還是這是正常的?
這個就要問魚兒才知道

2.打空氣是24小時嗎?  還是等他們抬頭在水面 再打就好?
每次打空氣他們就很緊張的樣子!!!?
現在電價喊漲,自己斟酌吧!我是每週換水.

3.在水族館買飼料一罐150 但在大賣場差不多大小的飼料只要55元? 這有差嗎? 差在哪呀~~?
150元便當和55元便當差在那兒?通路(包裝)和配料吧!

4.這3隻金魚大概要餵幾顆飼料阿 一天?
看魚的成長環境,一天兩餐~2天一餐都ok.我曾經一星期喂一餐!

5.他們需要日光燈嗎?  放在陽光充足的地方?
日光燈ok,陽光太多會長青苔!

6.水是用地下水 還是山泉水 OR 自來水 哪個比較好??????
取得方便就好,我是用桶子盛自來水放置一天(除氯)以上再使用.

网友C:
8吋圓型水魚缸!如果金魚大小約4cm以下養3隻小金魚ok!
圓型缸無法使用外掛式過濾器,水無法大量接觸空氣,故水中氧氣較不足,牠們就會抬頭接近水面!

打空氣時水流會快速流動魚亂蹦亂跳是正常!打氣可以調小出氣量加石塊造型阻水流會快速流動或可以魚缸內養少量水草增加含氧!

水族館買飼料較不會污染水質, 但在大賣場飼料品質較不一定!少量一天兩餐,幾顆飼料要看飼料大小,約1mm飼料大小,魚4cm以下每隻每餐2~3顆

不管動植物光線都是必需的!但陽光長直接長時間照射會長青苔外溫度也會改變,魚一定會不舒適!一般室內光線就夠了,LED燈省電水缸也較美觀,

山泉水 或 自來水都沒關係但換水時間不宜隔太久,每星期換一次就ok,換水時不可全換,最多能夠換水量是全魚缸總水量一半!換水也要慢慢的把水加入魚缸溫度水質變化才不會太大!

网友C:
補上我的小小魚缸圖,最後祝養魚順利

网友D:
自來水除氯很重要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補上我的小小魚缸圖,最後祝養魚順利

你的魚缸好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7.缸下面可以加瓦斯爐嗎?

煮魚來吃= =""""

楼主:
引用 网友C:
8吋圓型水魚缸!如果金魚大小約4cm以下養3隻小金魚ok!
圓型缸無法使用外掛式過濾器,水無法大量接觸空氣,故水 ...

感恩大大詳細的解說:)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8. 須要放什麼調味料?

很詳細的解說 謝謝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來水除氯很重要喔!

摁知道了謝謝3Q

网友:
小缸打氣時,水會劇烈對流,造成魚兒緊張,可將氣泡細化石提高到靠近水面處,
下面的水流就會減小很多,魚兒比較不會太疲勞。

打氣還是需要的,畢竟靜止的水溶氧量小、魚兒如果要浮到水面哈氣,
就容易疲憊而死。

楼主:
聽說只要種水草..就可免打空氣..不曉是真是假?

网友:
引用 楼主:
聽說只要種水草..就可免打空氣..不曉是真是假?

種水草是可以,不過麻煩多多:
1.要用強光照,才會光合作用,才會吐氧氣泡。
2.光線太強,容易生藻,佈滿整缸... 光線不夠強-->不吐氧氣泡。
3.水草要加肥、加微量元素,還要打CO2...
4.水草種上手後,成長極快,經常要修剪...
....

種水草是很漂亮,可是也很費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