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照片中之LED燈工作電壓為多少?

楼主(2013-10-10):
共48棵LED,供路燈使用,請問工作電壓為多少?
已用12VDC測試不亮!

网友:
供電須視LED串併聯連接方式而有不同.
1.從網路尋找該產品並參考其型錄.
2.使用電錶找出LED連接方式.

楼主:
謝謝回覆!
1.此產品由台灣EVERLIGHT ELECTRONICS.Co.LTD
S/N13130435 已上該公司網站,可惜無相關資料.
2.此產品背面由鋁合金密封故無法檢測LED連接方式.前面板只有兩條線接出!
詢求各位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
1.此產品由台灣EVERLIGHT ELECTRONICS.Co.LTD
S/N13130435 已上該公司網站,可惜無相關資料.

如果沒有其他測試設備,建議可以參考這一篇,
AC 110v 驅動的 (高效率?) 耐開關 LED 燈 http://bbs.pigoo.com/thread-46640-1-1.html

用以下電路測試,量LED兩端電壓就大約可以知道最低需求電壓。
這樣可以定電流到約0.5mA以下,即使LED接反應該也不會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
1.此產品由台灣EVERLIGHT ELECTRONICS.Co.LTD
S/N13130435 已上該公司網站,可惜無相關資料.

一顆白光大概3V多....
我也猜是8x3=24V附近....

最簡單就直接串一顆100K~200K電阻輸入60V DC好了....量一下就知道了....反正VF變化不會很大...

至於功率就說不準了....這種1顆頂多0.5W吧....那就當48*0.5=24吧......記得要加散熱器....溫度最好不要超過6~70度.....超過就降瓦數吧...

楼主:
謝謝各位提供卓見!
已依duncan兄提供原廠之數據可用22v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提供卓見!
已依duncan兄提供原廠之數據可用22v使用!

有找到型號嗎?依原廠LED連接方式為6串8並,故供電約20V左右.
duncan大實在太厲害了......

楼主:
也謝謝熱心版主!

网友:
路燈耶n_097|

网友:
痞酷果然神人一堆n_116|
話說版大這一組led亮度應該是爆亮吧

网友A:
持一點不同意見...
這不是好東西...
又併又串...遲早完蛋...
用22V電壓去驅動廢熱過多....電流又不匹配...最後壽命變短
用17V電壓去驅動則可能無法到額定亮度...花冤枉錢....
結論....如第二句

网友B:
應該多少有匹配過啦,特性會比較接近

网友:
LED燈要用定電流驅動而不是定電壓,所以必須知道晶片工作電流與幾串幾並,這樣才能定出最適當的工作電流。
最近LED照明進步很快,晶片效率與色溫表現也比以往好很多,這類專用照明電路基板方式才是正途(如路燈、崁燈),若一直受制於E27燈頭相容性則是個絆腳石,住家用的15公分崁燈就是個例子,擺脫E27燈頭相容性之後百家齊鳴,前不久買了20幾組來換裝,5630 24晶片的亮度竟然比27W省電燈泡還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應該多少有匹配過啦,特性會比較接近

做過匹配是可以讓各串LED電流較平均沒錯
但是他的規格表示一個輸入電壓的範圍
還是沒辦法避免驅動電流偏高或偏低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持一點不同意見...
這不是好東西...
又併又串...遲早完蛋...

其實匹配度還好啦...
因為VF與If成正相關啦.....所以當晶粒稍微不匹配時...電流比較大時這晶粒VF電壓也會增加....防止進一步再吃進更多電流..若Vf升高部分電流會分到另一串並連Vf較低上面......所以會達到平衡......

尤其是它這模組能有那麼大的功率....應該是COB封裝才辦的到(原本看到一顆顆凸透鏡還以為是個別小功率封裝焊上 Orz.)....基本上熱平衡及一致性不會有太大問題.....

然後LED驅動都是定電流驅動....所以不會有你講的問題........
比如說常見通用的2~4W LED驅動電源..規格現有再賣的比如5~15V  330mA電源......
可以接1Wx2串.....到1Wx4串........它是定電流....所以你要串接2顆....3顆....4顆 1W LED都隨便你......只要串接VF電壓不超過即可.....它的電流都是固定的....電壓它會自動調整不用操心....

至於為何有電壓範圍限制.....這是因為電路設計的問題.....低電壓範圍是可以克服的,只是驅動IC供電要再額外設計,一般大都是直接副繞組供電,所以輸出電壓太低,副繞組會有感應電壓太低的問題.......高電壓範圍限制則是有安全的考量,太高有危險...且輸出繞組的最高電壓本來就定好了..就算反聵失效....也不可能無限制的變大...因為輸入輸出的匝數比是設計時就固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做過匹配是可以讓各串LED電流較平均沒錯
但是他的規格表示一個輸入電壓的範圍
還是沒辦法避免驅動電流偏 ...

不是你想的那樣子....

二極體的特性就是Vf-If曲線在到達額定電壓後會變的很陡......每家製程不一樣,曲線一定不一樣.....你沒辦法用定電壓的...就算你個別定電壓調好電流...要是有一個突波升壓,依照曲線那電流就數倍具增LED不就完蛋了(電源阻抗低,又沒限流電阻的話,當然高功率LED電源應該沒人再加限流電阻的)

VF電壓並非控制輸入電壓範圍.....驅動LED是要定電流......尤其是大功率LED沒人定電壓輸入的....

比如說簡化成6串2並好了.....額定電流是4000mA好了......
基本上你只要找到電源是定電流4000mA 的電源即可.......其他的輸出電壓範圍就不是那麼重要了....只要它的輸出可用電壓及功率範圍是在你的模組規格裡面即可........比如說你的LED模組電壓是21V 80瓦...........那麼像能夠18V~40V 160瓦的定電流電源你也"應該"可以用...

如果不匹配......兩串的電流有可能會分別變成1950mA以及2050mA......實際上兩串功率是不會有巨大差異的...因為差異到某程度後會達平衡....

网友:
這個LED一張不知道要多少小朋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是你想的那樣子....
VF電壓並非控制輸入電壓範圍.....驅動LED是要定電流......尤其是大功率LED沒人定電 ...

大多數認同您的說法
所以它網站應該標示的是Rating 4A
而非17V~22V
造成一路下來的討論都是電壓
另外兩串稍微不匹配的電流功率差雖然不大
功率大的那一串會比較熱Vf會降低
最後兩串電流會越拉越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多數認同您的說法
所以它網站應該標示的是Rating 4A
而非17V~22V

你講的情況下....那不就整個系統會崩潰......最後全部電流灌往那一串然後燒毀...

但就算是用個別顆粒多顆串接後再並接的成品也很多(像燈具,LED螢幕燈條...etc 且應該都是沒特別匹配的吧).....似乎很少有這樣的問題...

OK...在多串並接的情況下...某一串溫度上升...會VF下降.......但VF下降就會吃進多一點的電流造成IF上升......那IF上升又會造成VF上升.........................如果沒辦法達成穩態.... 就會有你所說的情形......IF一直上升.......

在什的情況下會發生??? 應該是可以討論設定狀況吧....不過似乎幾乎很少發生...

我看人家研究1W LED的曲線是這樣子....正常電流約300mA多附近..
看看有沒有辦法看出端倪...
它的溫度是晶片junction的溫度..一般晶片junction最高大概只能125度C...
達到同樣的VF....差50mA junction溫度大概要差30度C左右.....100mA要60度C溫差......且越超規格使用要溫差越大.....可惜他沒再畫上去...

另外好像還需要不同晶粒的Vf-If差異曲線離散性...才能更進一步分析的樣子.....

网友D:
依原廠規格書說明,其供電方式是採定電流方式(且最大定電流限額:4A),而電壓範圍為17-22V(此應為在所設定的
定電流下所產生的LED壓降).亦即在不同的定電流值下,合適的供電電壓自會形成17V(低亮度) - 22V(高亮度)之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講的情況下....那不就整個系統會崩潰......最後全部電流灌往那一串然後燒毀...

但就算是用個別顆粒多 ...

這個情況很常見
在路邊抬頭看紅綠燈就一堆案例了
您對VF跟IF的分析很合理
但是少了一個定電流源的假設
定電流源給兩串LED(假設A串跟B串)時
A串電流大就代表A串功率大會溫度高
溫度升高後A串VF會再比初始驅動狀態降低(若要A串保持電流固定)
但因為A跟B的電壓要一樣
所以勢必A要少降點電壓(亦即增加一點電流就好)B要少留點電流(因為電壓要下降)
久了光衰會在A比B串明顯
視操作環境與散熱條件不同
可能要數個月到數年才會看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依原廠規格書說明,其供電方式是採定電流方式(且最大定電流限額:4A),而電壓範圍為17-22V(此應為在所設定的

這我也是後來看進datasheet才看到
這個公司網頁頁面所提供的資訊是瓦數與操作電壓
不同於國外如cree等大廠
會在網頁的頁面放上額定電流

另一件有趣的事情
大大框出datasheet中寫明"All channels must be driven by constant current"
但偏偏他又把all channels都並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