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223BW 更換高壓板後, 還是不能開機.

楼主(2013-10-10):
大家好, 小弟不是電子科的, 只會簡單的拆裝

之前壞掉, 我記得是背光與指示燈都不亮
因此推測是高壓板壞了
從網路上買了一片同型號( IP-430130A) 更換
指示燈有閃, 但是背光沒亮
是我買的板子也有問題嗎 @@"

另外想請問, 下圖的左邊的線接反會不會怎樣

我第一次接是 (由上往下)

後來在網路上找到如圖的接法

另外再問一下, 下圖的藍藍的是什麼, 我原本的板子上有, 網拍買的沒有

网友:
左邊的線是燈管接線,你兩種接法都是可以的,背光沒亮有測過燈管是好的了嗎?燈管異常也會造成不亮喔!

楼主:
哈, 小弟不會測燈管 @@"
看來只能送給專業的維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