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位置忘記了~~

楼主(2013-10-10):
最近發現這個網站,如寶庫一般
激起高中燃燒的電子魂
拿起倉庫角落一顆西華300w的電源供應器
上主機板無反應無法開機
把power拆解,發現兩顆大肚子的電容分別是2200uf 6.3v跟1000uf 10v
很興奮的把它解焊請下來
去電料行買的相同規格的零件來替換
但是悲劇發生了,我竟忘了這兩個電容原來的位置
現在不知道是用猜的把它焊回去,又怕他會暴炸

位置在電路板中間的兩個圓圈

网友A:
電容6.3V的正極連到橘線
電容10V的正極連到紅線

查查看,其中一個對了,另一個位置就是另一顆的位置,

希望能猜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6.3V的正極連到橘線
電容10V的正極連到紅線

請問裝反會有什麼狀況?

网友A:
碰!放煙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碰!放煙火!

不是正負極裝反,是電容位置相反
這樣也會爆嗎?

网友:
看電容所接的輸出電壓即可呀!!

一般POWER的輸出,黃色12V,紅色5V,板子上面也會標示呀!!

楼主:
假設電容輸出電壓是12v那該位置是裝上容值大的那個還是耐壓大的那個?

网友:
電容會爆
1.極性錯誤
2.耐壓不足
3.選擇錯誤
將一般用途的電容裝在高頻通過的地方
如交換式電源,會導致電容溫度迅速增加
交換式電源請選用低esr的電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容6.3V的正極連到橘線
電容10V的正極連到紅線

5V那裏沒空間接了

應該是3.3V濾波電感前面或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設電容輸出電壓是12v那該位置是裝上容值大的那個還是耐壓大的那個?

要用16V的電容
容值可以比原來的大耐壓也是  只要電容不碰到機殼都OK
容值可以縮水 耐壓絕對不行
而且 交換式電源 要用等效串連阻抗也就是 LOW ESR系列的電容  在台灣可以直接找日系電容

网友B:
那就1000UF/10V在電感前面
2200UF/6.3v電感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1000UF/10V在電感前面
2200UF/6.3v電感後面

c32那個位置裝1000uf下面裝2200uf對嗎?

网友:
6.3v電容+是接到橙色線---------------------------你翻開背面看一下就知答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32那個位置裝1000uf下面裝2200uf對嗎?

基本上2200uF它的工作耐壓為6.3V,因此它只能裝在工作電壓5V的位置.....

板子上橙色線為3.3V和紅色線5V是共用2200uF/6.3V的輸出電容的!!

有時跑一下線路就可看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