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40W5500閃燈第一次五下第二次六下這是電源板故障嗎

楼主(2013-10-10):
SONY KDL-40W5500閃燈第一次五下第二次六下這是電源板故障嗎還是主機板故障?
http://bbs.pigoo.com/thread-41435-1-1.html

楼主:
有量過電源板的電壓3.3v15v12v都正常圖表的DET17.5v主電壓在哪裡?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量過電源板的電壓3.3v15v12v都正常圖表的DET17.5v主電壓在哪裡?

KDL-40W5500

楼主:
是高壓板故障嗎

楼主:
寫錯型號是KDL-40V5500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