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TL-42X7000D液晶電視

楼主(2013-10-10):
小弟家中有台奇美TL-42X7000D液晶電視.最近有時看了一二鐘頭螢幕會變成有點模糊不清..閃爍幾下變黑成有聲無影,然後又會有螢幕..幾次重覆後...最後就是變成有聲無影.....平時此奇美TL-42X7000D液晶電視背部有股熱氣.....關機後休息一會兒..重開又沒事....不知是什麼毛病?

是否有達人能幫忙解惑.或是介紹優良維修站給小弟.
小弟住新北市新店區安坑一代.

先前有網友告知應該是電源板問題.不知道那裡可以買到全新電源板(FSP302-4F01)

1.此為內部電源板.

電源板代號:FSP302-4F01

网友A:
可是點燈板也有可能呵。

网友:
短消息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searchfrom=searchf&k=FSP302-4F01&t=0

謝謝你...此拍賣露天拍賣已找到過.目前怕還有其他因素造成.

网友:
高壓版壞!!  有左右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點燈板也有可能呵。

請問要如何試?可以教導我嗎?

网友:
t-con 也有可能!

网友C:
跟我家的差不多,但是狀況比我家的輕微
我家的不到半小時就會開始出現馬賽克,之後就是無畫面
看起來跟T-CON排線沒接好差不多
所以我個人是懷疑T-CON板

目前,是背後放一台電扇降溫,看電視就打開,可以撐久一點,勉強能看

网友:
主機板不良也會肇禍,不要用猜測。

楼主:
還未變無影像前螢幕都出現雜訊.

除了會變黑螢幕(有聲音)有背光..

電源部份該換的零件都差不多.會是什麼原因呢?
螢幕背後還是熱烘烘的熱氣.

煩..............決定找維修人員來.

2013-10-18.
T-CON也換新的.....畫質比較清晰.....但是可怕事情又發生了.....就是看沒多久症狀又發生了.
就是看約1個鐘頭後開始熱當...變有聲無影(黑屏)面板底下有藍光.....應該還是有背光)...... ...
奇美過保後什麼毛病都有.....難道要強制淘汰...廠商才能推陳出新永續經營嗎?死了消費者:on_018| ...卻肥了那些廠商:on_047| ...早知道還是別買太高階的產品......維修費用什麼都高......相對毛病也多:on_040|
還是簡單最美最實際實用:on_057| ~!

打電話給原廠維修人員....原廠維修人員說應該是面板IC故障.需換面板才可以....但是價格可以買台新42吋LED液晶電視.
真的TMD~~~!:on_021|

至電民間維修人員....說可能主機板.或是120Hz面板.......至少3000大洋(單一主機板維修)...如果另外120Hz面板損壞要另外加...真的不知如何是好...?:on_015|

不知道那位高手達人可以指點......:on_058| 感謝~!

网友D:
您不能什麼都怕..
就已經花了近5000元.就讓原廠換一下面板.
反正如果換了沒有好的話.他也不能收您的錢.
這也是利用原廠來除錯的好方法
目標會愈縮愈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未變無影像前螢幕都出現雜訊.

其實 這個問題 可以請( 民間維修人員 )全盤 檢測 是為上策
不要(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這是 多花錢而已喔

可以請(當地維修人員)處理喔
電源板 主機板 高壓板 邏輯板 60hz轉120hz 這些 都要檢修喔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跟我家的差不多,但是狀況比我家的輕微
我家的不到半小時就會開始出現馬賽克,之後就是無畫面
看起來跟T-CON ...

利用電視的USB輸出5V
控制一顆繼電器來啟動AC110V的風扇
這樣會比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利用電視的USB輸出5V
控制一顆繼電器來啟動AC110V的風扇
這樣會比較方便

感謝雄爸的指點 ,我之前沒用過繼電器
真的要用還要去惡補一下相關知識

我家那台已經是半放棄狀態了,這幾年氣溫太高
因為是採大範圍在背後整個吹風,電風扇也壓不太住了n_13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不能什麼都怕..
就已經花了近5000元.就讓原廠換一下面板.
反正如果換了沒有好的話.他也不能收您的錢.

如果再花可以買新液晶電視(LED背光).你不怕我可是怕死了n_072|.費時費功夫跟他們爭.只是狀況告知.原廠維修就說換面板.TMD~!他們太神了沒有檢測就說知道壞什麼n_068|...擺明讓客戶知難而退n_018|.他們也省事跑來....什麼爛服務....下次直接告訴我說換機子來的直接.....:on_017|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再花可以買新液晶電視(LED背光).你不怕我可是怕死了.費時費功夫跟他們爭.只是狀況告知.原廠 ...

其實您電視 確定需要(長時間測試) 才能(根治)
所以(心平氣和 就可以把 電視問題 一一修護)
心急說故障點 比較(不準) 也會讓(維修者誤判喔)
所以請維修者 一 一 測試 (確定可以玩修喔)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實您電視 確定需要(長時間測試) 才能(根治)
所以(心平氣和 就可以把 電視問題 一一修護)
心急說故障點  ...

已在消息回覆.也非常感謝你熱心相住.不知Wecan住在那?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在消息回覆.也非常感謝你熱心相住.不知Wecan住在那?

我有短訊回覆您了喔

网友G:
我曾修過一台症狀跟你差不多.我加了風扇撐三個月.後來發現主機板的bga會很燙應過熱接觸不良要重植珠超出我的能力範圍.就買一塊主機板已過了半年多都沒問題...供你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曾修過一台症狀跟你差不多.我加了風扇撐三個月.後來發現主機板的bga會很燙應過熱接觸不良要重植珠超出我 ...

請問該去那裡買TL-42X7000D奇美主機板?大約多少錢?

2013-10-22.
請了民間維修人員(聯合家電服務網)...非常肯定告知是主機板問題.
.目前他們也缺貨. ...

楼主:
引用 楼主:
請問該去那裡買TL-42X7000D奇美主機板?大約多少錢?

2013-10-22.

問題解決... 如我認知相同...MEMC倍頻加速卡壞.換了了就好了.

网友H:
已經處理好就好 剛看到去翻了一下 剛好有一片良品說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已經處理好就好 剛看到去翻了一下 剛好有一片良品說

是主機板良品喔~!

网友:
是阿 ˙不過您不是已經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