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

楼主(2013-10-10):
誰有A/D板MMVPE02VER:1.2可以賣我,或是誰知道哪有的買圖片裡紅圈中的電子零件,應該是那個東西燒掉了,想修看看~

网友:
看標示好像是L64,是一顆電感,很好代換啊

楼主:
我剛爬了文章看到了這篇http://bbs.pigoo.com/thread-32396-1-1.html 他的狀況跟我的一樣,而且也是同機型,不曉得是不是真的換電容就OK了,那請問那個電感要怎麼量它的好壞,不曉得它原本就長這樣的還是燒掉了,還有,電子材料行買的到嗎?謝謝~

网友:
兩端呈現低阻抗導通就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