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LV-32S200A 異常診狀

楼主(2013-10-10):
美眉送修這台LCD電視,診狀:
1. 無法接收電視頻道,設定頻道後,CH1~CH125皆雜訊
2. 面板按鍵正常,僅 VOL+鍵變成為 INPUT選項功能
3. 遙控器按鍵正常,僅 CH-或CH+ 按壓變成CH97雜訊畫面(恆定在CH97不動,按數字鍵可切換CH)

收修檢查: AV、色差、S端、HDMI 輸入端子皆正常。這電視,功能僅剩顯示器(外接電視盒)
三太子說:一項故障300,總共900.-
美眉:這麼貴唷! 電視機賣給你好囉~ ......。三太子以900 買下來練習

上面板開關及下搖控接收器似乎都進入鐵蓋板內(沒拆)

擦拭接收頭,無效

拆除上面板,3.3mm輕觸開關手中缺料,測量off/on阻抗及分壓電阻皆良好,SW採對調方式,無效

這台目前暫時當作顯示器使用,請教先進:
1. 這台電視頻道是類比接收嗎? 還是數位Tuner壞了?
2. 面板按鍵及遙控器按鍵異常,是鐵殼內板子的問題,還是各別故障?
3. 有沒簡易查修、障隔離方法?

网友A:
200A大約是2007~08年機型,那時都是內建類比選台器,有附送一台外接數位選台器,但只能接收SD頻道,那時HD還未開播。

感覺上好像是主板軟體的問題,或是EEPROM失效之類的。

网友B:
可能一個(穩壓ic)掛了喔

网友:
重點:
美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A大約是2007~08年機型,那時都是內建類比選台器,有附送一台外接數位選台器,但只能接收SD頻道,那時HD ...

這台是2006七月製造,所以說類比電視接收已經過時失效
如果當作顯示器,僅剩面板選擇鍵VOL+ 不良 (使用遙控器可替代)
謝謝YES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一個(穩壓ic)掛了喔

老闆!請高抬貴手,標記一下捏!

有幫您問第二台SNOY需溫機,美眉說:牆上拆不下來,猛看啦~ 凸....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台是2006七月製造,所以說類比電視接收已經過時失效
如果當作顯示器,僅剩下面板選擇鍵VOL+ 不良 (使用 ...

還是想辦法完整修好吧,草草了事三太子會生氣的喔!

接有線電視類比接收器還用得到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闆!請高抬貴手,標記一下捏!

回應您 可能原因 故障點要(量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幫您問第二台SNOY需溫機,美眉說:牆上拆不下來,猛看啦~ 凸....

那更好,跟美眉說可以免費到府服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更好,跟美眉說可以免費到府服務........

這樣比較不好修理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是想辦法完整修好吧,草草了事三太子會生氣的喔!

接有線電視類比接收器還用得到喔。

這台打算棄修,時間不太夠、也不會修
三太子每天都分派好幾件家電給我武
想說~等到有相同實例發表,噗!照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打算棄修,時間不太夠、也不會修
三太子每天都分派好幾件家電給我武
想說~等到有相同實例 ...

給我修喔.

网友:
popcorn  孝敬給三嫂囉!等她看壞掉再搬去給WE大修理~

這樣我就有時間找(機器試喔)

网友C:
這台tuner pcb上的電容會*流膿*

有一堆導孔都會變黑(腐蝕)

就是這樣造成故障問題的啦!\

网友:
小張~~直接點破~@@ 我想也是這台都這樣通病~@@

网友:
以900到手,直上數位機上盒的HDMI介面,用機上盒遙控選台與聲音,夠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tuner pcb上的電容會*流膿*

有一堆導孔都會變黑(腐蝕)

感謝大師寶貴的經驗線索分享~很珍貴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tuner pcb上的電容會*流膿*

有一堆導孔都會變黑(腐蝕)

三太子拆後殼,板子鐵蓋都沒拆,沒看到TUNER板流膿跡象
不過有看到水痕、灰塵
噴一點二鍋頭,用油漆刷一刷
呵呵! 頻道、面板按鍵及遙控器都恢復正常,完修
真是不可思議,老張兄的功力真是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