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Denon UD-M30 不過電維修

楼主(2013-10-11):
Denon UD-M30微型音響
雖說是老機器,不過也是一代名機,What Hi-Fi Awards 2002 在 HIFI Systems 部分評選為"2002 Product of the Year"
以下為規格:
<レシーバー部>
● 実用最大出力 /20W+20W(6Ω、EIAJ)
● チューナー受信周波数/FM/76 ~108MHz、AM/522 ~1629kHz
● 受信感度/FM/1.5μV/75Ω、AM/20μV
● FMセパレーション/35dB(1kHz)

<CD部>
● フィルター/8倍オーバーサンプリングデジタルフィルター
● SN比/92dB
● ワウフラッター/測定限界(±0.001%W.PEAK)以下
● サンプリング周波数/44.1kHz

<総合>
● 電源/AC100V、50/60Hz
● 消費電力/40W(スタンバイ時/約1.5W)
● 外形寸法/W210×H95×D325mm
● 質量/3.8kg

- 発売日: 2000年8月
- 希望小売価格 37,800円

這台為日規機,故障狀況 - 不過電,無法開機
驗明正身

不過電

拆機過程就跳過了...不過電,直接從電源部分下手...

問題就出在你身上了....溫度保險絲燒毀...

放大看一下....M20 115度的溫度保險絲...

其實我對EI變壓器並不了解,拜某位大神提點,量測阻抗就可以知道是一次側還是二次側的問題...
二次側都有阻抗,表示線圈正常...

一次側....噹噹噹...中獎了...開路....

換上溫度保險絲....

量看看....有阻抗了....

拿電工膠帶包覆做好絕緣....

焊回去....焊得很醜,懶得修了,反正組回去又看不到....

組裝完成....

上電....YA!....電源待機燈亮了....

成功開機....

接上喇叭聽看看....聲音真的很不錯,音色比我原來的UD-M3更通透一點...

疊疊樂比較....由上至下,DENON UD-M30,DENON UD-M3,ONKYO C-705...

其實只是很簡單的維修,不過也讓我忙了好幾天,純粹是因為不懂EI變壓器,
網路上有找到原廠的維修手冊,不過只有寫原廠料號卻沒有寫零件規格....
後來有查到規格:輸入100V 輸出:12V-0V-12V
原本想找替代品更換,卻找不到這麼小顆的變壓器可替換....
也好在有某位大神提點,先量阻抗,看是不是溫度保險絲燒毀,
果然中獎,才順利完修....

手機拍照傷眼,多多包涵....
打完,收工....

网友A:
卡爾大出手,果然不同凡響!好聲就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爾大出手,果然不同凡響!好聲就來了........

其實我省略了很多步驟...
因為我是先量7812和7805發現沒電,才又往上找
量到這顆EI變壓器發現一次測有110V輸入,可是二次測完全沒電輸出,
拆下來後因為不懂EI變壓器怎麼量好壞,打電話問順興,
他提醒了最重要的一點...有阻抗表示沒斷線,沒阻抗表示燒毀...
然後又因為找不到代用品,爬文才知道EI變壓器裡面有溫度保險絲,
才大膽推測應該是溫度保險絲燒毀,果然中獎....

网友:
原來,線圈處,都可能藏有溫度保險絲,
筆記中……
讚一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省略了很多步驟...
因為我是先量7812和7805發現沒電,才又往上找
量到這顆EI變壓器發現一次測有110V ...

順興大也是一位高手
離開這裡很可惜

网友:
順興大離我家很近 去找過他一次 還蠻年輕的

楼主:
這是回給julian2008的...
台北修音響的地方太多了啦...
西寧廣場逛一圈,少說十家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回給julian2008的...
台北修音響的地方太多了啦...
西寧廣場逛一圈,少說十家以上.... ...

謝謝 carl大大 指點
只是不知道"哪一家" 西寧裡面的價格比較公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