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the Max HE200A 求助

楼主(2013-10-11):
使用 UC3843B 電源管理芯片方案,空載時各電壓正常,利用 12V 汽車燈作負載時,5V 電壓明顯下降及保護電路起動,程況會否是 UC3843B 損壞,請大大們指點!

网友:
利用 12V 汽車燈作負載時-----------這就是原因--他不是電阻---冷時電阻低

网友:
OC保護
用大瓦數燈泡作負載前  請記得將燈泡暖身
燈泡的電阻在初期比運作中來的低
衝擊電流可能使保護電路做動

IC沒壞  保護電路有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