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電阻疑問?

楼主(2013-10-11):
請問電組目測下,這電阻正常嗎?

网友A:
白色9 棕色1 黑色倍數0
所以是91歐姆 2W

請將圖片上傳至論壇,不要使用外連

网友:
電阻正不正常要用量測,不是用看的?  那顆電阻外的黑色物應該是固定膠 ,已經脆化了?

网友:
底下就像eson大說的一樣只是某種膠而已,電阻外觀看起來沒問題但還是得量過才準

网友:
請遵守版規,勿使用外面貼圖空間好嗎?

大家有看到會員使用外部貼圖空間請協助勸導,以維護資料完整。

楼主:
謝謝大家提醒,一時找不到縮圖軟體才貼網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9 棕色1 黑色倍數0
所以是91歐姆 2W

請問耐瓦怎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耐瓦怎看?

要看電阻本身的size決定
請参考

网友:
瓦數看大小...涼墊組至少要剪掉一腳量  不然連著電路可能會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