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林 Realise DVB T-102數位機上盒顯示停格,雜訊,異常

楼主(2013-10-11):
其實這台是很久之前就修不好了沒有PO出來,最近比較有空整理一下,先看一下照片吧
電源板及主機板 照片
TUNER這一個調諧器左上角的兩顆電容器我已經更換過了沒有用 照片
對了沒看到故障狀況~~
先來張正常的,這台很怪,公視的話是可以看的 照片  照片
但是也是會有雜訊紋路只是遠看可以接受如下圖 照片
接著就是雜訊 馬賽克 停格 連帶聲音會有尖銳聲,這些狀態是lag的,會很慢很慢跑
當然它還有頻道資訊為亂碼的問題, 照片
我有處理過的就是主機板上的電容一一的拆下量測,皆為正常的,TUNER上的電容也拆下更換過也沒有用 照片
量測電源板送出的電壓也都很正常
在網路上尋找資料,想說很有可能是韌體需要更新
於是我去了尋星網找問題也找韌體,但是我一直無法找到韌體所以我卡這各問題很久了,PO文上來尋求各位的協助~~感恩

网友:
有可能是潮氣短路或是鐵銹微粒落塵汙染
重點在TUNER IC 及CPU 腳位
清洗要領:不能再次汙染元件,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46974-1-1.html

楼主:
全板拆解清洗我先前有做過了,依然沒有排解掉~~!

网友A:
放棄吧..此機型台賣了幾台..故障原因都是cpu出問題..連瑞林都無法修復..不是韌體出問題..

网友B:
天線接收到信號強度不夠,換個天線或接收位置或許可改善,信號強度就差那麼一點點就LAG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棄吧..此機型台賣了幾台..故障原因都是cpu出問題..連瑞林都無法修復..不是韌體出問題.. ...

那我真是簽王了,每次都中CPU掛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線接收到信號強度不夠,換個天線或接收位置或許可改善,信號強度就差那麼一點點就LAG畫面. ...

信號問題我測試過了,一樣,我交叉測試了3個地方,所以確定不是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