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3 NB開關線怎麼接??

楼主(2013-10-11):
家裡一台老NB因為還可以處理文書也捨不得丟
但過去一段時間經常power鍵接觸不良

開關

開關

因為也過保固了,所以過去都是自己拆開去調整開關的接觸點
但是經常拆也拆到厭煩了
又找不到零件可以替換
索性直接把線拆掉打算外露用short的方式來開啟就好
不過線一拆掉才發現竟然不是紅黑兩條線
還多了一條咖啡色的
亦即有紅、黑、咖啡三條

接線

接線

Google遍尋不著這三條線的定義
尋求論壇高手解惑解惑
感恩~

网友:
印象中黑色接地 紅色開關 棕色燈號線
拆機看應該比較清楚
要直接試的話短路哪兩條會開機就是開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