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家電維修測試儀 BR886A - 電池改裝

楼主(2013-10-11):
這台機器每次要用時都得再插上24v的變壓器才能使用,實在有點麻煩。
之前一直在想,如果改裝用6個10450鋰電池,是可以直接使用機器內建的電池槽,但是充電及防過放電是個問題。如果用小的鋰聚,也是要可以塞得進電池槽大小,而且充電也要分次用分壓充才行,所以一直沒有動手。

這幾天剛好看到沒屋頂有賣升壓模組,才不到100元,就可以從3v升到35v,所以就給它買來試看看囉。

基本改造想法就是,
1.5v電池x6(6~9v) => 升壓模組升到24v => 供電到原24v的插座處,
先測試過的結果是,升壓電路只要升到約22v以上就可以正常工作,所以先將模組調成輸出22v。

為了保護輸入,所以先把24輸入處串一個二極體以保護電池供電線路,

由於這模組會空載也會消耗約10~30mA的電流,所以借用原本的電源開關,切除兩條線,以用來當做電池同步控制開關

再加上電池彈片

接線完成後的總完成結果,完工。

先用滑鼠用到沒電的電池來試試看,
開機正常,
測量一般電解電容容量及ESR,正常。
測量10v內的Zener,正常。
試著切換40v Zener模式,會出現電壓不足。
所以基本功能還能用,但需較大耗電的功能會出現電壓不足。

再改用正常的鎳氫電池來用,
測40v Zener沒問題,
耐壓功能升壓沒問題,
用耐壓功能測試100v的Zener也沒問題,
用3mA點亮燈管也沒有問題,

完畢,這樣使用起來才方便嘛。

网友:
很實用的改裝n_116|

网友:
很實用的改裝n_169|

网友A:
其中一張我一直看成是鋰電.....
原來是背面....

給你按一下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中一張我一直看成是鋰電.....
原來是背面....

呵呵,那是升壓板的背面沒錯。那個位置是我找到可以倒著塞進升壓板的最佳位置,其他位置不是空間不足就是太靠近高壓區。所以我是做了一些基本隔離後再把升壓板倒著插進這位置。

网友:
這個讚!
喂~老板!代客改裝收費多少呀?

楼主:
哈哈...,謝謝popcorn大,三太子吹一口氣就搞定所有疑難雜症了。這種業餘的粗淺工,倒是讓各位大大看笑話了。

网友:
讚喔,方便了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