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TSUBISHI三菱洗衣機電源按了無顯示

楼主(2013-10-12):
型號是AW-LS980剛開始是設定好開始注水3分之1後就跳掉完全沒電了 查了1下保險絲跟電源開關都正常 不知那出問題 麻煩知道的大大幫忙

网友:
可能是電源按鍵開關接觸不良

楼主:
電源開關直接短路OK

楼主:
茶空紅青黃
皆有110V
不知道是哪個環節有問題導致面板無顯示

网友A:
如果是舊式洗衣機.先注水馬達再轉動偵測水位.
那就是馬達或馬達連接線問題.(異常負載跳保護)
若剪斷馬達線.狀況依舊.基板不良!

网友B:
注水3分之1後就跳掉完全沒電了

進水水壓過小, 注水時間過長.或注水閥阻塞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舊式洗衣機.先注水馬達再轉動偵測水位.
那就是馬達或馬達連接線問題.(異常負載跳保護)
若剪斷馬達線. ...

馬達線脫離送電1樣沒反應面板1樣不顯示 謝謝你的回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水3分之1後就跳掉完全沒電了

進水水壓過小, 注水時間過長.或注水閥阻塞不良! ...

注水閥沒阻塞壓力也正常

网友C(2013-11-20):
有沒有顯示故障代碼? 如果沒有有可能電源基板故障(電源基板
在洗衣機前面板中垂直掛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沒有顯示故障代碼? 如果沒有有可能電源基板故障(電源基板
在洗衣機前面板中垂直掛著的)

因為連顯示板都沒顯示 所以應該是電源板掛了 我婆說它不想在用手洗了 就去買1台新的了 那台也用了 10幾年且才8公斤的 所以就放棄沒在修了 拿去古物商那 換麥牙糖不過還是謝謝你的回文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