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東芝 -AW-G906S 無法蓄水

楼主(2013-10-12):
平常洗衣習慣有預泡的習慣。。
最近發現。。。泡個30分鐘後。水位就下降許多了 ?!

拆開檢視 排水閥 ,也清理並無異物,切換 洗衣 脫水,排水馬達都有作動拉繩索

圖中 A區在蓄水時有正常關閉。

但B區的水管。。會一直有水排出。因為它位置在排水閥下方,所以水是從這處一直漏出。。

這是否還要繼續拆下去?

有爬了一些維修的實例文,但還沒看到有多這一處水管的機種 冏rz

B區會一直排水,造成無法蓄水。

B區會一直排水,造成無法蓄水。

進水時就是會從B區一直有水排出。但排水閥擋不住它 XD

拍 底部。

拍 底部。

拍洗衣機底部圖

网友:
繼續拆 止水閥漏水

网友:
此B區水管稱為溢水管,作用為注水洗清或供水出問題時(注水不停),防止水位高出桶身而溢出桶外

此溢水管另一頭連接至水槽上缘溢水口,當水位高出此溢水口時,水就會流經此溢水管而排出洗衣機外,
並且此溢水管所流出的水,並不經過排水閥控制,而是直接排出

一般浸泡時水很少會從此處流出(但高水位水盤在轉動時多多少少水會從此處流出是正常的),請再次確認排水閥密合度,不一定要有異物卡住才會漏水,排水閥本身因長期泡於水中,橡皮會因而膨脹,在排水時會卡卡的,造成止水時不密合

如確定浸泡時水是從此處流出,那就要檢查水槽內了,需要特殊工具才能拆水槽

网友:
換止水閥橡皮~

网友:
這個毛病需拆下脫水筒~你就瞭解了!
  因為這一型洗衣機 蓄水是靠脫水筒,而下部密封橡膠漏水~就會慢慢流出來...

楼主:
謝謝,諸位大大的指點。。待周末休假再來奮戰了!
只是拆脫水筒。好像。。沒那麼容易。。 >_<

网友:
安啦!迴轉盤拿起來~下面有4顆10號螺絲鬆開
          就可以把脫水筒拿起來了~~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