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Antec 350W ATX 電源維修

楼主(2013-10-12):
今天突然同事的電腦電源不能起動並發出高頻聲,向我求助.
問題: 不能起動,5Vsb 只有1.2x ,並發出高頻聲

今次主角:

明顯損壞的原件. 一支22歐電咀,
首先更換一支22歐電咀,由於是自震電路,5Vsb 和KA7500C 無關,所以就拆下來先不處理了.
換好電咀後,由於5VSB 只有1.2V ,所以順便把5vsb輸出電容也更換
更換後5Vsb 輸出提升到12.x V . 但高頻聲依舊.

這只牛的5Vsb 是自震電路.所以直覺應該是起震電容出問題了.
再把起震電容更換. 更換後5Vsb輸出正常了.高頻聲也消失了.

再來處理壞了的KA7500C .但手上沒有這顆ic , 只有TL494 ,由於TL494 的原理和KA7500C 完全相同,所以可以直接代換.

更換後,各電壓輸出正常了.

分柝故障原因:
相信是5VSB 輸出電容先失郊,5V 開始不穩定,但也未出現重大故障,再來便是起震電容出問題,引致電流異常增大,輸出的5VSB 也異常很高,導致KA7500C也被打壞,當電流不斷增大,保護的限流電咀也燒了.

P.S. : 由於電路設計問題,所以當5VSB出問題時,很大機會把KA7500C 也會燒了,做成更大的故障,其實可以把5VSB 加一個DM311來把5VSB 迴路改裝,這樣改裝會比原來的電路設計更好.但基於這顆是350W ,所以小弟就不花精力玩改裝了   如果這顆是600W 以上,小弟一定會改裝一下,不過如果是600W以上,相信也不會這樣設計

謝謝收看.

网友:
這顆pw有雙風扇,而且還是一前一後
小弟滿喜歡這種設計,至少掛掉時不會一起掛
可惜現在pw都訴求低噪音,所以改成單12公分低轉速
用個2年就要定期檢查了,否則很容易過熱燒毀

樓主對電路很熟悉,看到燒掉零件就知道問題出在哪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電子電路還要重新學習才行!

网友:
恭喜完修,功力一流的kafachan

网友:
謝謝分享 功力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