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 GIBSON 分離式冷氣一直自動開啟,又自動關掉 型號:

楼主(2013-10-12):
GIBSON 分離式冷氣一直自動開啟,又自動關掉 型號:GA-8093AIP

昨天家人問誰開冷氣,回房間一看,看到冷氣在開啟狀態(沒人去開),然後拿遙控器按卻沒反應

不過壓縮機應該沒有啟動,只送風,但是就會自動關閉、開啟,一直重複,

期間機板那邊一直會聽到像是繼電器的聲音。

最後只好將冷氣機用手動將電源強制關閉,拔掉電源一晚,結果是一樣的。

查到有人說是 應急開關 ,不知道是不是我照片上的 "運轉切換" 開關,是這個壞掉嗎?

請各位幫忙分析一下,感謝

上面運轉切換,下面手動電源開關

運轉切換近拍

网友A:
運轉開關-----------------要切到遙控
都切換幾次看會不會好

网友:
換繼電器

楼主:
謝謝各位,本來以為是繼電器,但是想想還是先試試開關的問題再說,不然拆起來也麻煩

滷雞蛋大,原來GIBSON這台是東元做的阿,我一直以為是美國機子

且我有看一下排線,但是似乎不太好拔,直接剪掉線可以嗎(圖右邊"將"字上面那兩條)?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本來以為是繼電器,但是想想還是先試試開關的問題再說,不然拆起來也麻煩

滷雞蛋大,原來GIBSON ...

那兩條好像是電源開關的,建議從機板處的pin座拔除,如果小的猜錯您要接的話會不好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運轉開關-----------------要切到遙控
都切換幾次看會不會好

切換幾次後,目前正常了,那是不是代表受潮?
就先放著吧,畢竟今年用不到冷氣了,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