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卡替代MOS電子零件詢問

楼主(2013-10-12):
手邊有一塊MSI 8800GT安裝後電腦無法開機
檢查後發現,一個MOS損壞... 1,2,3腳位都與GND短路(其他零件還不知好壞)
研判此MOS已擊穿(此MOS上面印有K0301)
此MOS壞掉有無可能會順便帶走其他零件?

此款MOS不容易尋找...30V,60A

晚點附上圖面

附上MOS規格書-PDF

92 KB, 下載次數: 173

网友:
找不到時,可用8PIN的NMOS代替試試.

网友:
這顆露天有賣,還有另一顆RJK0328DPB
可以去問看看

网友A:
自己用的能省則省不在乎美觀,手頭上有什麼就用什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的能省則省不在乎美觀,手頭上有什麼就用什麼!!

呵呵,技嘉卡卡也這樣修阿X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技嘉卡卡也這樣修阿XD

這樣你也看得出是技嘉的呀,架厲害!!
手震+陽春手機+昏暗的室內 = 傷害眼睛的照片,真是抱歉.

楼主(2013-11-18):
剛剛看了一下
腳位距離不一樣
還需要自行接線過去?
1~3腳位,第4腳位應該可以直接焊接板子上的點
(benson1206大,圖看起來是需要這樣接)
線材感覺需要用到0.5mm以上
謝謝,benson1206大 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