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裝加壓馬達的問題

楼主(2013-10-13):
一間約40年3層樓的老房子.要更換加壓馬達.位置於原先舊馬達處(也就是將舊的馬達拆下裝上新的而已).
拆卸時關閉水塔的出水管閥後切開加壓馬達的出水管.怎麼還會有水.到一樓打開水龍頭也是有水不斷流出.第一想法:奇怪!  只有去關水表 .關上後就沒有水再流出了.接著將加壓馬達接上吧.
程序: 拆下馬達的進.出水管.移開並裝上新的馬達.接上進.出水管.接上電源確認無誤後.打開水表閥.將水塔的出水管閥門打開.排放空氣後通電.水塔進水加壓馬達正常運作.到每個樓層檢查水龍頭及馬桶水箱有無漏水後.收錢收工............數小時後.......
問題來了.加壓馬達不停的在加壓.水塔不斷的在進水.打開水塔將浮球上提水就停了馬達也不再加壓.心想問題是出在浮球閥橡皮.將浮球角度調整往下應該能增加擋水的力道.調整後一切正常.開水龍頭才加壓關上水龍頭就停止加壓...收工........半小時後...問題又來了.........一樣加壓馬達不停的在加壓.水塔不斷的在進水.......真是火了.將水表閥關上跑上3樓....見鬼了
竟然還是馬達不停的在加壓.水塔不斷的在進水又打開水塔將浮球上提水就停了馬達也不再加壓.情形就是一加壓水就在管路中不斷循環從加壓馬達出水在又水塔進水管進水.想請教看看到底是浮球閥門的問題還是管路上的問題

管路圖

管路圖

网友:
只有一個原因
進水跟進室內水管有相通
那通只有自己找

网友:
40年前的房子有設計一樓是用水表直接供水,二樓以上才吃水塔,您可能是這類設計
樓下是否有揚水馬達,可能連動了,這也是要防止水塔無水空轉

网友:
現場配管狀況極有可能是這樣:

至於從哪裡相通.....就有得查了,
換加壓馬達變成還要查管路,的確很累,
萬一屋主不明理,那更有得灰。

网友:
管路還是要先看清楚才能下對策.

楼主:
RE: 安裝加壓馬達的問題--- 以解決了

問題出在管路.沒錯就是管路.下午一到現場將水表後進屋內前的管路切開.進室內那端封死.另一頭直上水塔進水口.將水表開啟........馬達加壓...........搞定啦

楼主:
引用 楼主:
問題出在管路.沒錯就是管路.下午一到現場將水表後進屋內前的管路切開.進室內那端封死.另一頭直上水塔進水口 ...

网友A:
真憾鼓! 那之前加壓馬達都沒這問題嗎??
其次這錢真的不好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憾鼓! 那之前加壓馬達都沒這問題嗎??
其次這錢真的不好賺

舊的加壓馬達帶回來研究研究.通電後有反應但不會運轉且發燙.拆個精光來看.原來是培林壞了.拔下換上新的.通電後運作正常還粉小聲除了外觀舊了點.運作起來跟新的沒啥差別.

換培林

換培林

拆個精光

拆個精光

网友:
恭喜完修~
賺到經驗+一顆備品!

网友:
前幾天也分解一樣的加壓機,如果自己要使用的,建議壓力開關換一顆日製比較好,可避免爆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舊的加壓馬達帶回來研究研究.通電後有反應但不會運轉且發燙.拆個精光來看.原來是培林壞了.拔下換上新的. ...

請問若是壓力桶需要灌氣,大約是幾磅

网友:
看到那拔培林的特工 就放棄了
大約五年前換顆馬達約2000大元,如果沒記錯應該是大井靜音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若是壓力桶需要灌氣,大約是幾磅

這個問題有點專業了.萬一答錯又照作就麻煩了坦白說:其實我是作冷氣的

网友:
它水葉輪那邊會生鏽嗎?

网友C:
靜水壓力灌1~1.5kg都可
這個壓力就是壓力開關的off壓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靜水壓力灌1~1.5kg都可
這個壓力就是壓力開關的off壓力

感謝告知 3QQ